请问sw3518s没vooc快充(已解决)

楼主(2022-06-02):
入了oppo手机,被vooc烦死,开始找芯片,IP6525S,介绍支持vooc,买回来做好板子,结果是没有vooc,翻pdf,最下面一行小字说要授权后给定制,这不是坑人,换sw3518s,介绍有vooc,做出来pd,qc都正常,又是没vooc,快充指示灯亮的,但是手机没有显示快充,电压5v多,电流1.6a,这些厂家做商品介绍都喜欢吹牛么,ip5389做的充电宝vooc正常解决了,需要usb头多一块弹片的线才能触发vooc,因为IP5389随便typec线就能触发,所以忽略了

网友:
3518是有VOOC的。VOOC是专用的线,线里面有芯片的。

网友A:
就算芯片有VOOC,也只是支持早期的OPPO,R9,R11之类的,后面的VOOC 2.0 3.0就不要惦记了,老老实实用原装。这不是快充芯片的问题,是手机厂家不愿意让第三方轻易使用一直改协议。

网友B:
3518S 一定要有S的 不然不支持vooc.感觉也还行, 我做的板子只支持3.45安左右,然后拿原装充电器测试同一个手机,可以达4.0安左右,但3518S可以不用原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芯片有VOOC,也只是支持早期的OPPO,R9,R11之类的,后面的VOOC 2.0 3.0就不要惦记了,老老实实用原装。 ...

VOOC4.0的,ip5389做的充电宝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18S 一定要有S的 不然不支持vooc.感觉也还行, 我做的板子只支持3.45安左右,然后拿原装充电器测试同一个 ...

是带s的,3518s,reno3,网上介绍是vooc4.0解决了,要用usb头带弹片的专用线才能触发,ip5389这个普通线都能触发,所以忽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带s的,3518s,reno3,网上介绍是vooc4.0解决了,要用usb头带弹片的专用线才能触发,ip5389这个普通线都 ...

不单是弹片,弹片只是表像,那个头子里还有个SOT23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单是弹片,弹片只是表像,那个头子里还有个SOT23的单片机。

ip5389不需要,随便typec线都能用vooc,虽然是20w的,比原来5v2a左右好多,所以才忘了vooc是需要专用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单是弹片,弹片只是表像,那个头子里还有个SOT23的单片机。

线里面的sot23封装的实际是颗单线通讯存储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里面的sot23封装的实际是颗单线通讯存储ic~

原理类似Dell电脑充电线里面的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