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盾路由器mr616-h1免拆单片机ttl中断进cfe,双系统切换

楼主(2022-06-02):
那个单片机也不知有什么作用,不拆的话进入 CFE 后 3 秒后会自动执行 POWER OFF
4708,设备被强制关闭,拆的话又不太好拆,于是想到切断单片机供电方法,与电容c234相连的那根粗一点的走线是单片机供电引脚,切断可以让单片机停止工作,也就不会影响进cfe了,串联一个贴片开关控制单片机供电,这样比拆省事多了,而且想用单片机的时候也很方便恢复,让单片机停止工作目前没发现有啥问题,系统也能正常用。spi启动同样使用开关来切换,电阻R43靠近芯片一端接地(R43短接),就是从SPI启动,不接地,nand启动。开关固定到板子右下角空间大的位置,从电阻r43靠CPU那端飞线过来到开关,拨动开关实现spi启动或者nand启动,双系统自由切换。

网友:
上车了的可以可劲刷了

网友A:
主板电池干啥用的?

网友B:
有没有好点的固件,WIFI2.4G信号测超级差,放路由器上面都不能满格

网友:
给大佬点赞

网友C:
stc单片机用来作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单片机用来作什么的

不知道呀,拆了反正还能启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好点的固件,WIFI2.4G信号测超级差,放路由器上面都不能满格

我的也是,5g信号跟原厂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池干啥用的?

停电了电池供电

网友:
nand 有新点的固件吗?

网友:
现在这货价格快上天了

网友(2022-07-05):
单片机刷了个不重启的程序

网友(2022-09-15):
之前淘宝签到红包买的芯片,编程器,网变,网口还有138的焊油陆续到了,今天就把这个路由器也补了网变和网口,编程器写好华硕固件,直接焊上。从r43引线接地没加开关。单片机部分没动。开机成功启动进入华硕界面。显示的2.4g信号但手机搜到的确实是5g信号,就是信号太弱了点。新加的网口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