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充电钻换碳刷修复

楼主(2022-06-02):
50大洋鱼哪里拍了两个充电钻。拆卸确认碳刷磨断了。20大洋买了5个碳刷架更换。也就是70大洋两个钻。最大可以用10的麻花钻。就是电动机发热严重壳子都热了。一般扭个螺丝。打彩钢瓦狗用了。电池在地上有40赌了两个。拆开确认了是正品。这下够用了。

网友A:
这价不如买25一个,3个包邮的启王无刷,切掉后面部分就可以用16.8V b款电池壳

网友B:
喜欢鼓捣玩、偶尔用用无所谓,如果拿这种二手旧工具打彩钢瓦什么的去挣钱不太可取啊!你花掉的钱可以买套不错的新机了,碰上优惠活动甚至都可以买无刷机。到手的东西看上去虽然不少,但耗光碳刷的充电钻整机磨损也差不多了(图片中电机换向器上好像已经磨出了很深的沟槽),电钻工作时严重发热很可能也是部件老化变质的结果。

网友:
这电机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鼓捣玩、偶尔用用无所谓,如果拿这种二手旧工具打彩钢瓦什么的去挣钱不太可取啊!你花掉的钱可以买套不 ...

好的买个无刷的

网友:
国产的买二手感觉不太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鼓捣玩、偶尔用用无所谓,如果拿这种二手旧工具打彩钢瓦什么的去挣钱不太可取啊!你花掉的钱可以买套不 ...

用10的钻头钻铁一会儿就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不如买25一个,3个包邮的启王无刷,切掉后面部分就可以用16.8V b款电池壳 ...

也看到启王的,现在在用启王21伏无刷,机头比较小巧,带轴锁

网友C:
我买了两个都是转子卡住,拆开重新装一下就能用了,电池用b款的磨了下就能用了。有一个齿轮箱需要保养、开关拆开清理。挺划算50两个

网友:
50元超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不如买25一个,3个包邮的启王无刷,切掉后面部分就可以用16.8V b款电池壳 ...

请问,启王的车那里上,一直想要个短短的小机机

网友:
启王21伏无刷

同问,启王的车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两个都是转子卡住,拆开重新装一下就能用了,电池用b款的磨了下就能用了。有一个齿轮箱需要保养、开 ...

转子卡住是扫堂了,建议轴承外加2圈胶布,重新装以后还是会复发,这个可以把电钻后面切平,直接用b款电池,角磨机很简单,这个电钻其实有两款,一款夹头大些的,这个转速扭力要强些,开关里面分组分档也多些,估计可以通过调电阻提高转速,控制板一样的,一种是小些的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两个都是转子卡住,拆开重新装一下就能用了,电池用b款的磨了下就能用了。有一个齿轮箱需要保养、开 ...

求教启王在哪里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不如买25一个,3个包邮的启王无刷,切掉后面部分就可以用16.8V b款电池壳 ...

在哪里买

网友:
这个觉得没必要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