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我前两天分享的变压器式均衡板

楼主(2022-06-02):
由于之前ne555的频率占空比电阻电容标错了,应该照成坛友仿照不成功,现在我把正确的取值标注好。原先电阻标识10Ω的换成33k,电容标识10nf的改成1nf就可以了,频率是20k左右占空比百分之52。板子完全没有问题,图纸也没问题。之前占空比90%效率太低了,占空比在50%左右是最好的,大家自己慢慢的微调吧,只要mos不自激发烫,输出电压平衡就好了

网友A:
高手,这个电流多少A呢?

网友:
专家老师你太负责了,无私分享自己的实验成果,真了不起,向你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这个电流多少A呢?

最大应该也8A吧,还没有测试

网友:
这人品绝了!!

网友B:
利害,以前我玩电池,组装二轮电动车电池组,都是用10个改装的5V40ALED电源直接充满均衡的。这个方便,看来我也要打个板子做下。磁环参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害,以前我玩电池,组装二轮电动车电池组,都是用10个改装的5V40ALED电源直接充满均衡的。这个方便,看来 ...

我用的是23×13×10的绿环,其实差不多就可以。用非晶磁环是效率最好的

网友:
人品真不错,严肃认真。赞

网友:
还是这种均衡快,加油大神们,等和充电管理结合的成品诞生。

网友C(2022-08-14):
请问lz,我用ne555频率计算器计算,按照33k,1nf,和另一个电阻3.9K进行计算,出来的频率是35k,占空比是90%?另外您还有个帖子上说要改成68k,1nf,这样算出来是19k,占空比是95%。
原来的电路板上的10R,10nf,算出来是18K,占空比是50%。
那么到底是要按什么样的参数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我用ne555频率计算器计算,按照33k,1nf,和另一个电阻3.9K进行计算,出来的频率是35k,占空比是90 ...

自己慢慢调,占空比50%效率是最高的。

网友(2022-09-27):
引用 楼主:
自己慢慢调,占空比50%效率是最高的。

应该是0.5k 3.9k 1nf才对吧?算出来是17.3khz 53%的占空比

网友D(2023-02-06):
引用 楼主:
最大应该也8A吧,还没有测试

自举二极管和自举电容可取消,把2131的1脚和8脚相连即可,因为Vs脚接地了,用自举电路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举二极管和自举电容可取消,把2131的1脚和8脚相连即可,因为Vs脚接地了,用自举电路是多余的。 ...

各电池的容量相差很小时,均衡电路有用。但在有3个电池为5Ah左右,有一个严重失容变为2Ah,则均衡电路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举二极管和自举电容可取消,把2131的1脚和8脚相连即可,因为Vs脚接地了,用自举电路是多余的。 ...

这个手画的草图更利于理解电路构成和原理

网友:
大神,请问一下漆包线的线径咱们用的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