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芯片用什么起拔器好?真的有人可以一把镊子走天下么:(

楼主(2022-06-02):
起拔器种类挺多,哪一种比较好呢?
拆管脚很多的贴片,用哪用起拔器最合适呢?
各位家里有几种起拔器呢

网友A:
我自制了一个,把一个比较硬的镊子前面掰成90度

网友:
孤陋寡闻了,看成焊接了。没用过插拔式的。

网友B:
下边那个黑的不好用,买回来用过一次就扔了

网友C:
起拔器是将芯片从插座上拔下用的,不是拆焊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边那个黑的不好用,买回来用过一次就扔了

黑色那个是拆卸插座式ic的,四个边的,十几年前可插拔bios那种,现在那种ic很少了

网友:
我都是裁纸刀

网友:
有风枪,真的可以一把镊子走天下,没枪,只要舍得堆锡,锡丝流动性好,铬铁温度恢复的快,也可以配合镊子搞定。

网友:
用风枪的话还是镊子吧,尖头,平头,弯头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只要技术好,镊子走天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黑色那个是拆卸插座式ic的,四个边的,十几年前可插拔bios那种,现在那种ic很少了 ...

现在偶尔用真空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制了一个,把一个比较硬的镊子前面掰成90度

你用它拆过很多脚的贴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拔器是将芯片从插座上拔下用的,不是拆焊用的

用热风枪吹芯片后,你不用起拔器拆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偶尔用真空笔了,

真空笔配合热风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拔器是将芯片从插座上拔下用的,不是拆焊用的

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它拆过很多脚的贴片么?

看到大神拆  贴片   的元件,再多脚也不用起拔器。

网友:
我买了图一的,技术不好不敢拆多脚芯片

网友E:
自己用夹眉毛的夹子做了一个很好用,不光可以拆IC还可以拆电阻二极管,方便不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用夹眉毛的夹子做了一个很好用,不光可以拆IC还可以拆电阻二极管,方便不烫手 ...

你用这个夹子拆过很多脚的芯片么

网友:
那种工具我的工具包有,但是从来没有用过,也不知道是否好用,我都是用起子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