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漫步者M100音响蓝牙不工作维修

楼主(2022-06-02):
这款音箱有蓝牙模式和SD卡模式,

开机默认蓝牙模式(指示灯为橙,蓝闪闪烁)

现在开机只有sd卡模式了,蓝牙搜不到,灯也不闪烁了,不知道哪里坏了,该怎么修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啦

网友A:
重点检查sd卡槽,

网友:
检查下蓝牙的供电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sd卡槽,

SD卡槽,能读卡放歌

网友B:
搞不好是蓝牙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是蓝牙模块坏了

都没怎么用就坏了?太容易坏了吧

网友C:
我也有2个这样式的蓝牙音箱一直修不好,是艾特铭客的金刚3,朋友送的。之前是广发银行用来送给客户的礼品,库存了几年以后,里面的锂电池还好好的,蓝牙功能就坏了,朋友说她有一大批~几百个,全部都是蓝牙不行,表现为:开机有播放提示音“蓝牙模式”,但手机就是搜不到蓝牙,其它的功能“SD卡、LINE-IN、收音机”统统都正常。我拆开来修过,也是用这样一个蓝牙模块的,各电压都正常,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放弃了,现在当有线音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2个这样式的蓝牙音箱一直修不好,是艾特铭客的金刚3,朋友送的。之前是广发银行用来送给客户的礼品, ...

感谢分享,我这个蓝牙坏了,只剩SD卡模式了

网友:
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