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丝印s55H8的资料

楼主(2022-06-02):
有一看戏机,背光不亮,用8v点背光亮,升压IC丝印s55H8,电源5v,现在输出5.8v,背光点不亮。

求助坛友:丝印s55H8的资料。谢谢

网友A:
丝印S55为XC6371系列,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S55为XC6371系列,看看是不是

谢谢相助,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S55为XC6371系列,看看是不是

谢谢相助,经查看,好像不是,丝印s55H8是6脚,输出电压应该8-9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相助,经查看,好像不是,丝印s55H8是6脚,输出电压应该8-9v。

如果是恒流源的话,电压仅供参考,主要看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恒流源的话,电压仅供参考,主要看输出电流。

9v的背光,5.8v根本点不亮,背光用9v点亮很正常。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