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短?弄长!无线门铃发射距离增长改造,并改造成猫眼门铃

楼主(2022-06-02):
新房装了带摄像头门锁,虽然门锁有门铃功能,但使用了下,声音较小,而且客人估计不容易想到锁上按门铃,猫眼那个地方就想做成门铃按钮,也比较显眼。祭出以前薅羊毛的乔安无线门铃,考虑到之前的无线门铃很容易被防盗门屏蔽信号,于是猫眼孔外面装成金属自恢复按钮,发射器还是装门内。并且将天线引出到漆包线在板子背后绕一下,果然增加了发射距离,原来有墙阻隔信号就非常差,效果对比明显,现在成了穿墙利器。

这是准备装猫眼孔上的金属按钮。

天线末端引出漆包线

背后绕出
测试下,原来门铃不响的地方(有阻挡的位置),现在能响了,而且连到另一个房间,也能响了,看来信号强度提升不是一点点

两根黑线是取微动开关按钮,引出给外面金属按钮。

最后准备在按钮下面贴上这个,完美。

估计放到拐角后的过道吊顶上面和子无线路由器放一起都能收到信号。这样以后即使在卧室也能听到了。

网友A:
加装怎么才天线,效果会好很多码

网友B:
我不用门铃的,就在大门旁边放一把大锤,客人来了抡起大锤砸就是了,一锤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怎么才天线,效果会好很多码

实测效果不错的,改造前不能穿墙,现在轻松穿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用门铃的,就在大门旁边放一把大锤,客人来了抡起大锤砸就是了,一锤80元。。。。。。。。。{:0 ...

你应该门口放个鼓。
“何人击鼓”
“小女子有冤情”
“甚好,请到本官卧室促膝详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装怎么才天线,效果会好很多码

天线最佳长度是波长的1/4,假如这发射频率是433MHz,则1/4波长=30*10000*1000/433/1000000/4=17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最佳长度是波长的1/4,假如这发射频率是433MHz,则1/4波长=30*10000*1000/433/1000000/4=17厘米。 ...

总长度?这个倒真不会算,也不知道天线每段拐弯长度和频率有关系没,所以也尽量按着他原来的拐弯长度来弯曲。
但不管最佳不最佳,反正这样加了效果变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长度?这个倒真不会算,也不知道天线每段拐弯长度和频率有关系没,所以也尽量按着他原来的拐弯长度来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1倍和四分之一倍哪个更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1倍和四分之一倍哪个更好呢?

效果一样的,但是要浪费更多的天线。如果是室内引到室外,就要用到N倍的1/4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一样的,但是要浪费更多的天线。如果是室内引到室外,就要用到N倍的1/4长度。 ...

为啥我随便延长了点,信号好了不少?

网友:
这改装挺有想法的

网友:
还能这么搞的,学习了

网友C:
买个无线门铃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无线门铃也不贵

难道我这是有线?有线加天线干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我这是有线?有线加天线干嘛?

他说的无线应该是你在门外挂个老人手机,只保留一个设定了的紧急号码按键,当按下那个键,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叫你来开门,还可无线对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随便延长了点,信号好了不少?

总之,你做的效果比原来好是实践出来的。

大概原理应该是你做的长度,刚好是最佳长度的N倍数。

网友:
你那边房子质量还是很好的,能减弱信号,我这边墙薄的很,隔好几堵墙都还能接收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无线应该是你在门外挂个老人手机,只保留一个设定了的紧急号码按键,当按下那个键,无论你身在何处 ...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加个定向天线,瞄准房间里面的门铃接收端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