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mini显示屏(已成功点亮)

楼主(2022-06-02):
买盒子送的,点不亮,到手拆。

就是这货,这大概有几寸?

背面有几个按钮,不知道啥定义

线束。红色的是电源输入,应该是12V,但是机顶盒电源接了点不亮,另外两根是AV输入吧。

开拆,背后四个角有螺丝。
主板背面是屏幕插口

屏幕,有丝印型号规格,不懂。

线路板上有12V标记,电源12V无疑,

最大的主控最显眼

屏线背面有丝印,看不懂。

这应该是个很老的车载显示屏,可以不懂技术,更没有工具(螺丝刀不算吧),修不了了。。。

网友A:
黄色莲花插座是视频,白色莲花插座是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莲花插座是视频,白色莲花插座是音频。

两个都是视频,PCB上已经标明是AV1和AV二了,这玩意连个小喇叭都没有,要音频也没个毛用。
看微动有进水腐蚀的痕迹,可以尝试换微动看看,单看丝印,中间是菜单,一上一下分别是跳菜单选项的。

网友:
修好了也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加电看看

加电没一点反应

网友C:
根本就没坏,你只要把电通上,信号输入那里,给一个信号源,屏幕就亮起来了,前阵子捡了一个4寸的倒车显示屏,就是这样的

网友D:
480×272,应该是4.3吋的,这种显示屏,输入视频信号才会亮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0×272,应该是4.3吋的,这种显示屏,输入视频信号才会亮屏。

是吗,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0×272,应该是4.3吋的,这种显示屏,输入视频信号才会亮屏。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没坏,你只要把电通上,信号输入那里,给一个信号源,屏幕就亮起来了,前阵子捡了一个4寸的倒车显示 ...

多谢指点

楼主:
接机顶盒点亮了。坛友果然卧虎藏龙

网友E:
分辨率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辨率也不高

能亮就行。刷机顶盒测试爽歪歪

网友F:
捡到宝了,做寻星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捡到宝了,做寻星仪不错

啥是寻星仪?

网友G:
屏的铁壳有股浓浓的看戏机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屏的铁壳有股浓浓的看戏机风格……

都是这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