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也来拆个12V电池

楼主(2022-06-02):
这是之前薅羊毛的无线门铃配的,有两个无线门铃没用,新房准备弄一个出来装上,测试不响,灯也很暗,换GP超霸的没问题,确定电池不行了,拆开看看,果然,居然有漏液的。

标配的,貌似和前几天另一个兄台拆的一样

哗啦啦,生出一堆小电池

不知道未漏液的还是好的不。

网友A:
一直纳闷这电池咋这么奇怪的电压电流,原来里面是小纽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纳闷这电池咋这么奇怪的电压电流,原来里面是小纽扣...

是的,八胞胎。

网友:
这里面本来如此

网友B:
这种电池一般都不便宜,不过里面居然是完整的纽扣电池倒是亮点,纽扣和纽扣之间就靠外力接触导通,感觉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一般都不便宜,不过里面居然是完整的纽扣电池倒是亮点,纽扣和纽扣之间就靠外力接触导通,感觉不靠 ...

也不贵的,平均也就一块多一个。正牌子的还是靠谱,外壳有施加压力的,除非坏了或者漏液,接触没啥问题。

网友C:
如果是这样,我们直接可以做了,外面用胶带缠

网友:
原来是叠罗汉啊

网友:
积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我们直接可以做了,外面用胶带缠

如果有合适的塑料管也行,还可以重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