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把先前做的小台钻改进了

楼主(2022-06-02):
先前做了一个小台钻,解决DIY钻孔垂直度问题,初衷是夹持小电磨,做好后发现小电磨的钻孔力度不够,于是换了个减速电机,并且加了压杆,方便操作。拍几张图片与大家分享。
这是先前做的:

改进后的:

网友A:
感觉底座还是轻了,加块铁板会稳一点的

网友B:
简单适用,钻小孔强度也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底座还是轻了,加块铁板会稳一点的

还行吧,不干大活儿。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适用,钻小孔强度也够

没错,毕竟钻夹只能夹持5MM。

网友C:
自己动手DIY钻台,有创意!这电机是自带减速箱的?

网友D:
看电机转速才每分种600?这速度和功率有点小吧?我想做个能切酒瓶的,请问什么电机才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机转速才每分种600?这速度和功率有点小吧?我想做个能切酒瓶的,请问什么电机才行?谢谢 ...

是,钻孔要求速度不高,切割对转读要求就高了,切酒瓶用角磨机加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DIY钻台,有创意!这电机是自带减速箱的?

是的,很多用775电机的感觉转速太高。

网友E:
600转的话转速有点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0转的话转速有点低啊

钻孔的话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0转的话转速有点低啊

用起来还行,主要是没有更快一些的电机,比如1000转的。

网友F:
做电钻,小电磨转速太高扭力肯定不够,但600rpm的减速电机应该主要是更适合做高效电起子的,扭力上来了转速又太低了,钻孔效率不高关键是钻出的孔也不规整。专业台钻那种皮带轮减速机构的最好,静音且精准,但不太适合用来自制小台钻。我用充电钻电机+减速箱+夹头总成做了一个,也是发现转速太低些,减速箱稀里哗啦的使用体验也很差。下步准备找个袖珍型交流电钻的机身来改造一下,2000rpm出头的转速应该更合适些,一级减速齿轮传动的结构比那种多级行星齿轮减速的充电钻也许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出现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电钻,小电磨转速太高扭力肯定不够,但600rpm的减速电机应该主要是更适合做高效电起子的,扭力上来了转速 ...

说的没错,行星减速还有个缺点是输出轴只有单端轴承,径向晃动,确实不如“电机+皮带轮+主轴”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