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梯楼层点阵显示数码管

楼主(2022-06-02):
求助:像这样的数码管改时钟,要怎么改,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A:
才10列太少了,有20列还差不多

网友B:
5x7点阵,用ASCII字模。
IO够就扫描驱动,也许用TM16xx系列更简便。

网友C:
一块板上仅有三个5*7的点阵屏,直接改时钟是不现实的,拆屏使用倒是可行的。一个5*7点阵的屏蔽可以显示一位数字,一个时钟至少需要4块屏。

网友:
用什么单片机都行

网友:
看起来还挺新的,这个不好改

网友D:
这5*7点阵才两块大的,一块小的。捡多几块回来拼板吧,如果捡不到,就轮换显示吧。先显示小时,再显示分钟,再显示秒。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
我见过我这边的电梯是用stc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10列太少了,有20列还差不多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5x7点阵,用ASCII字模。
IO够就扫描驱动,也许用TM16xx系列更简便。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板上仅有三个5*7的点阵屏,直接改时钟是不现实的,拆屏使用倒是可行的。一个5*7点阵的屏蔽可以显示一位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5*7点阵才两块大的,一块小的。捡多几块回来拼板吧,如果捡不到,就轮换显示吧。先显示小时,再显示分钟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