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坏,串灯泡,灯泡一闪一闪的

楼主(2022-06-02):
能听到里面动静,测得mos管电压有变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个人分析,一闪一闪里面有动静说明高压侧应该没问题,反馈或低压芯片损坏,

楼主:
如何简单修啊,我寻思要不把光耦拆下来单独供电,先确定高压侧无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简单修啊,我寻思要不把光耦拆下来单独供电,先确定高压侧无问题

光耦起什么作用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简单修啊,我寻思要不把光耦拆下来单独供电,先确定高压侧无问题

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起什么作用来着?

光耦导通就降压,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光耦输出接入3842反向输入端
光耦拆了,次级可能要100v以上,开环无反馈了,搞不好低压电容boom

网友C:
先测低压侧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测低压侧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可以测一下输出电压,0就量一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测一下输出电压,0就量一下二极管

输出电容测量跳变,最高120v电容击穿更换后依旧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低压侧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测量都没问题,输出端电压跳变,最高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导通就降压,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光耦输出接入3842反向输入端
光耦拆了,次级可能要100v以上,开环无 ...

电容已经击穿报废了

楼主:
低压侧输出跳变最高120,光耦回馈无电压,二极管拆下检测无问题,三极管拆下检测有个有问题的,但是是风扇的已更换现在觉着也有可能高压侧芯片供电问题但是芯片问题不可能输出电压这么高,又觉得低压侧低压侧光耦供电问题,这电路板光耦跟lm358链接,手上换没有插件要不换插件

楼主:
打算断开高压侧芯片供电单独电源供电,确认不是这个问题后买芯片换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都没问题,输出端电压跳变,最高120v

先换个光耦也可34脚并个电阻看看

网友E:
灯泡功率小了吧,最少100W灯泡

网友:
电压环路方面有问题,电压失控了。重点查431或358(有的电源是431控制,有的是358控制)与电压反馈的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泡功率小了吧,最少100W灯泡

这个灯泡怎么计算的啊,我两个充电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泡怎么计算的啊,我两个充电器没问题

灯泡功率尽量接近充电器功率的2倍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