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换了电源供电后,白光烙铁峰值功率竟然高达160W。

楼主(2022-06-02):
换了电源供电后,白光烙铁峰值功率竟然高达160W,去掉线性自身消耗,烙铁发热芯仍然还有120W以上。。。。买这JBC245,T12,936的三合一的控制板,使用龙威30V10A线性可调电源调出24V电压,通电测试功率高达160W之多。。。T12 白光的最大功率不是70-80W吗?我试了,换成空载4W的明纬开关电源24V供电,功率最大只有87W,就死活不上去了。。。难道用不同的电源,白光烙铁表现也不同?最后搬出负载仪,证明是乌龙一场。

楼主:
去掉线性自身消耗,烙铁发热芯仍然还有120W以上。。。

网友A:
惊,打破欧姆定律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惊,打破欧姆定律的存在!!

最后搬出负载仪,证明是乌龙一场。

网友: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烙铁就是个电阻,脉冲电压导致测量错误?

网友:
I=U/R,U和R确定了,那么I也是确定的。。。

网友:
不排除电源输出效率太低

网友:
产生核裂变了

网友:
改发电机,可以反向输出电能。

网友B:
西蒙·欧姆的棺材板都按不住了!!!

你的可调电源可以扔了

楼主:
用变压器供电的,不在少数,看到俺帖子,应该考虑是不是换电源,所以这个帖子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蒙·欧姆的棺材板都按不住了!!!

你的可调电源可以扔了

俺数学不行,容易头疼,何况物理。

楼主:
我猜是电源转换效率决定了。。。350-27-13明纬开关电源平时空载5W,带白光烙铁发热芯为87W,多出17W属于开关电源自身消耗。。。。换成线性可调电源供电,表现更差。不同型号的线性可调电源,表现也不同,像台湾固纬线性可调电源表现为114W,龙威线性可调电源表现为160W,高出90W。这次测试说明,低频的线性可调电源不适合用来供电。

网友:
各种电源有不同的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是电源转换效率决定了。。。350-27-13明纬开关电源平时空载5W,带白光烙铁发热芯为87W,多出17W属于开 ...

你去了解一下线性电源的原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是电源转换效率决定了。。。350-27-13明纬开关电源平时空载5W,带白光烙铁发热芯为87W,多出17W属于开 ...

首先,你得搞明白线性电源的稳压原理,你160W得有90多W是让电源消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猜是电源转换效率决定了。。。350-27-13明纬开关电源平时空载5W,带白光烙铁发热芯为87W,多出17W属于开 ...

还有线性电源没有工作频率,有频率那就是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线性电源没有工作频率,有频率那就是开关电源了

怎么会没有,应该有的,低频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