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双木三林功放SA-S3故障飞线解决SMSL

楼主(2022-06-02):
后面水了个分频器勿怪。
收来好久了,忘了什么问题。今天试机,嗯,声音缺了地线,就是修耳机多了就会知道,没有人声,没有低音了,拆开一看,果然,地线完全烧掉了,飞线吧。飞完了才想起来是不是可以用焊锡走一路,唉。

下面是个分频器,在某个音箱里抢救出来的。

网友:
先锋大电解,过大电流设计这么小,产品缺陷。

网友A:
小数码功放挺漂亮,音质咋样?

网友B:
怎么烧掉的地线

网友C:
什么原因烧的地线?

网友D:
无知无畏的意思是:没见过的东西,不知道她的好坏,就对她没有敬畏。 功放 这类东西,我从没体验过,所以一直对这类东西没什么感觉。 07年在一别墅区有位少妇要送我一套九成新的功放+音响,一堆东西太重,当时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就没要。只是看了牌子型号就走了。 后来一查好几万一套,哎....卖二手也几千元吧,几千元买个手机可以的撒........

网友E:
双木三林有点名气,是不是电路板设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双木三林有点名气,是不是电路板设计问题?

国产小众牌子,除了胆机,送我也不会听这牌子产品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烧掉的地线

我估计是12伏的电源极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小众牌子,除了胆机,送我也不会听这牌子产品

我原来也跟你的想法一样,思想要转变,您可以试听一下数字功放,效果绝对会超出你的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码功放挺漂亮,音质咋样?

暂时没有好音箱听,,索尼那个听不出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烧的地线?

我估计是12伏电源极性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无知无畏的意思是:没见过的东西,不知道她的好坏,就对她没有敬畏。 功放 这类东西,我从没体验过,所以一 ...

当初要是要了,说不定后面的故事很精彩

网友:
小功放还是不错的

网友:
散热片很小哟,
是D类放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初要是要了,说不定后面的故事很精彩

不敢 ,她其实是小三,她老公很有后台,我只是给她儿子当家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12伏的电源极性错误,,,

哈哈 我接错线烧掉的东西太多了 电容都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知无畏的意思是:没见过的东西,不知道她的好坏,就对她没有敬畏。 功放 这类东西,我从没体验过,所以一 ...

这就是平时没有积累经验的后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