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步步高33E子母机的座机

楼主(2022-06-03):
07年的产品,因为显示屏发黑,决定拆出来换个贴纸,看看当年步步高的做工。

外观,缺点就是屏幕没有背光。

清一色AISHI艾华电容

网友:
自己做背光,先用LED灯珠试试有没有效果,有就用个触摸芯片搭个背光电路

网友:
前几天才丟了一台,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老式电话机

网友A:
当年步步高电话机可是高档货啊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我家有部97年的侨兴子母机,子机电池早坏了,母机还在使用中,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家有一部,不知是不是扔了,当年也是很贵入手的,子母机,没个六七百都买不了。

网友:
缺点就是屏幕没有背光。
加背光不难啊。

网友:
现在家里有固话的不多了吧

网友:
当年步步高,现在蓝绿机。

网友:
现在的料估计三分之一都不到

网友:
好怀念的机器

网友:
以前可是孤单货啊

网友C:
当年步步高电话机可是高档货啊,是高档写字楼的标配。

网友:
里面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步步高电话机可是高档货啊

当年的广告我还记得呢:喂~小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部97年的侨兴子母机,子机电池早坏了,母机还在使用中,质量还是不错的。 ...

主要是现在的无线环境太差了,2.4G路由干扰太厉害,子母机的信号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步步高电话机可是高档货啊,是高档写字楼的标配。

高档写字楼不是应该标配飞利浦,松下这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