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块硬盘,不同时间 测到的数值不一样,有什么含义?

楼主(2022-06-03):
购自2021年10月份。现在就知道 测试结果里面的 不安全关机,99.9%是我那块不知原因的 关浏览器 蓝屏导致的。换了就没事了。

01   03    07   09   C2   等几项的 当前 最差 阈值  的数值在变,不知道什么意思,有人研究过吗?

网友A:
一年难测一次,关注太频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难测一次,关注太频意义不大。

硬盘是企业级的,保修不担心,就是好奇那些项的  当前 最差 阈值  的数值在变,变的 不应该 数值 那列吗,也就好奇想知道 这些变化 的意思。

网友:
01项没事,正常数值,希捷特色,无需关注
03项可能已经存在问题 ,硬盘从启动到达到工作所需的转速时间过长,据了解,台式机一般是不低于97
07项没事,正常数值,无需关注
09项没事,硬盘的使用寿命是以通电时间来计算的,随着通电时间的增长,前面的数值会逐渐减小,最小值为1(此盘预计的无故障运行时间为10w小时左右)
c2项以标注了是温度,希捷的特色,如果硬盘曾经超过60°c的话BE项会显示红色的警告

网友:
别管它,用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有坏道自动屏蔽了

网友:
换条数据线再看看。

网友:
关注05就行啦

网友:
这些数值仅供参考。

网友:
smart 用seatools 看最准
HDTUNE 不太一样

网友:
看05和C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