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中病毒了,求救

楼主(2022-06-03):
U盘只要插上,就会自动生成一个autorun.inf 文件,用记事本打开
[autorun]
action=Open
icon=%WinDir%\system32\shell32.dll,4
shellexecute=.\RECYCLER\S-0-0-81-0428207403-7263361768-478325835-1845\eOmVlpHZ.exe
shell\explore\command=.\RECYCLER\S-0-0-81-0428207403-7263361768-478325835-1845\eOmVlpHZ.exe
USEAUTOPLAY=1
shell\Open\command=.\RECYCLER\S-0-0-81-0428207403-7263361768-478325835-1845\eOmVlpHZ.exe
仔细查了下,只要插上U盘就会后台调用360chrome.exe 生成该文件,而且u盘根目录下会多一个RECYCLER隐藏文件,里面就是运行文件求大神帮忙

网友:
对方流氓最好的方法是用360,  毕竟这是鼻祖

网友:
这货,随便一个杀毒都能搞掂的吧

网友:
特别是国内的 ,都是流氓祖宗

网友:
现在的病毒很好对付吧

网友:
现在还有病毒吗?自从有了免费的杀软,黑客都没心情造毒啦

网友:
不放心国内的就用 卡巴斯基  大蜘蛛 avast 小红伞 ...... 随便下载一个 杀一下就行啦

网友:
电脑管理比较好用

网友:
他的内容已经暴露了病毒的名字,全盘搜索“eOmVlpHZ.exe”,然后全部删除,删不掉就安全模式或用U盘进系统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重做系统或者Ghost恢复

网友:
很长时间没遇到U盘病毒了,你的机器裸奔的吗?

网友:
应该是有病毒劫持了360浏览器,可以先按8楼的做法试试全部删除eOmVlpHZ.exe,然后卸载360浏览器,如果还有eOmVlpHZ.exe继续生成,一定查找到该程序的原始安装目录,将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全部删除,然后清理注册表,将所有涉及该程序的内容全部删除,然后用杀毒软件清理查杀整个硬盘。
如果最后还是搞不定,那就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
硬盘  U盘  全盘格式化

全新安装微软的软件    小心那些流氓软件   尽量不碰那些流氓软件

网友:
记下相关的exe文件名称,然后系统转到安全模式,搜索刚才的各个文件名(包括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找到后全部删除,再进入注册表,同样搜索相关名称,把找到的项目都删掉。然后运行杀毒软件再查一遍。

网友:
先杀毒,。不行就只有重装系统

网友:
偶前些日子也出现莫名其妙的的问题,偶有系统备份,直接恢复一下备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