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和UT61E优缺点总结

楼主(2022-06-03):
首先,可以肯定61E+是61E的改进升级的产品,99.9%情况下完全可以替代61E。有些改进很多人可能觉得鸡肋,个别地方也可能觉得比61E略逊一筹。
1.外形谁好看?我个人更喜欢61E+,上下左右 m前后外形一致性好,61E上边比较方,下边又非常圆,感觉风格不统一。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好不好看没必要纠结!
2.61E+屏幕更大,字体更大,带背光。61E字体小,背光需要自己加装。
3.表笔插孔,毋庸置疑61E+笔座碾压61E的,61E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低端表采用的那种开口的金属管,非常容易变松,塑料套管和金属套管容易断裂,我的61E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外观上来说,61E笔座也没有颜色区分!
4.主板装配61E+更牢固,61E主板只有笔座附近一个小螺丝,其余部分靠外壳卡扣,转盘有一定概率接触不良,我的61E之前就有接触不良问题,后来是加热外壳,整了一下形,让主板卡的更紧才解决的。
5.7号电池和9V电池的区别!9V电池越来越不受待见了!当然61E+要是5号电池会更好。61E+有自动关机,61E没有,当然可以自己改自动关机!
6.更换保险丝61E+更方便,这个倒无所谓,谁也不会天天换保险丝。
7.按键,61E+按键更大,摸上去更舒服,更稳当,但是,可能是因为大的缘故,按压稍微有点费劲。转盘档位符号印字,61E+字体更大更清晰,61E不够醒目,尤其是蓝色和黄色的字,时间长了就磨损看不清了!
8.功能选择按键,61E奇葩的地方是设计了一个黄色和一个蓝色的功能切换按键,但是按键上没有标识用途,蓝色切换档位功能,黄色切换频率占空比!由于两个按键设计的也比较对称,我这经常用61E的都经常按错。
61E+就一个功能选择按键,频率占空比切换用了一个其它表也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单独一个频率占空比切换按键!使用时不存在61E那种要想一下按黄色还是蓝色键问题。
9.红外通讯功能,61E默认开启,且无法关闭,开启这个功能会增加功耗!61E+可以手动开启关闭!
10.测量功能方面,61E有的功能,61E+全都有!61E+相对61E功能上做了大幅改进。
LPF低通滤波,最大值最小值,鸡肋的NCV,搞笑的AC+DC,几乎没啥用的hFE,,,,,,,功能升级方面,喜忧参半吧。
11.通断档速度相当,都很快,61E+声音更大,但是,速度快了之后,61E+有一点连音,声音分断不清晰了。61E声音小,也没灯光提示。
12.二极管档,61E+有声光报警,正常压降范围和短路时都有不同的声音和灯光提醒,声音和灯光提醒反应速度稍微慢了点,貌似有类似提醒功能的表基本都是这种速度。
61E没有灯光提醒,正常压降也没声音提醒,只有短路时有声音提醒,优点是声音速度跟通断档一样快!
二极管档电压61E+是2.9V,最大显示2.3V,61E是2.7V,最大显示只有1.9V。两个表在这方面都不咋地,相比来说,61E+比61E还好一些。61E+二极管档低于0.0021V会自动归零,也就是无法显示低于2mV的压降值!61E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记得大电流档61E+也有同样的问题,特别小的电流就直接归零了,测不了。
13.电容档,61E+电容档功能和通断二极管电阻在一个档位,切换繁琐,且电容档不支持手动量程切换,这样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乱跳测不出容量的问题,虽然是小概率事件。61E是单独的电容档位,支持手动量程切换。
14.测量速度方面,自动量程下,61E比61E+要快一点点,当然差距不明显,61E+也挺快的。手动量程下,61E+比61E可能还快了一丝丝。
15.测量精度方面,61E+基本是碾压61E了,61E精度一直是四位半里垫底的水准,甚至不如老旧的7129方案的表。即便你打磨升级改造,也还是差点意思。优点是个人就可以方便的校准一些档位。61E+是软件校准,精度能做到非常不错。温漂也优于61E,当然,61E+有尾数跳的毛病,有些人接受不了。
即便跳也是很准,不跳但却不准,你选哪个?因人而异吧。就精度方面我肯定站队61E+,何况61E其实很多也跳。61E+有时候也挺稳。
16.61E最让人诟病的一点是小电流档的内阻问题,由于设计问题,导致内阻比很多表大了10倍,严重影响了某些电路的测量。61E+虽然改进了,但是也只是降低了一半,还是有点大。
17.交流频响方面,61E+碾压61E,61E+实测正玄波100K还有不错的精度,61E要差很多,61E+可以测量一般开关电源的驱动信号和开关变压器次级电压,虽然结果不是特别的精确,但定性没问题。这点61E完全做不到。至于低通滤波,61E很难测量变频器了,尽管芯片本应该支持的,但是厂家没有给安排上低通滤波功能!
18.安全性方面,61E+主板设计更多考虑安全性,增加了防高压的压敏电阻,61E因为高压和静电,用错档位等原因,烧主控的非常常见。
我能想到的问题基本就这些了,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A:
我感觉,随便吧

网友B:
刚测了一下,61E微安档内阻约1000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测了一下,61E微安档内阻约1000欧。

1K内阻,10uA电流下压降0.01V ,影响不大。我一般是测量电阻电压,再推算电流。

网友:
市场上选择自己告诉对错了,61e+好用太多了,差距已经不是靠价格能拉开身段了,虽然61e+更贵,但是依然走起,可惜优利德倾注了太多精力放在0660上了,如果优利德把精力多放在61w+上,就更价位段完美了

网友D:
61E+温飘情况如何?可先测量一下基准源,然后将表放入冰箱冷冻一会儿,再拿出来测一下基准源,看看读数有何变化?

网友:
优利德的尾数跳变一直是个问题,从早期的71系列,到如今,这方面干不过福禄克。不过不影响大局。

网友:
福禄克115C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随便吧

佛系选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61E+温飘情况如何?可先测量一下基准源,然后将表放入冰箱冷冻一会儿,再拿出来测一下基准源,看看读数有何 ...

这个级别的表,温漂不会太理想,但比61E好很多,其实61E温漂也能接受的,基本一年四季,在北方的室内,测10V也就漂3-5个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级别的表,温漂不会太理想,但比61E好很多,其实61E温漂也能接受的,基本一年四季,在北方的室内,测 ...

我自己的就是61E,把基准分压电阻其中之一改为碳膜电阻后(利用碳膜电阻温飘特性进行反向校正),温飘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想知道61E+的实际情况。

网友:
我的61E,不是这个板型,排阻不长这样,带有外置基准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的就是61E,把基准分压电阻其中之一改为碳膜电阻后(利用碳膜电阻温飘特性进行反向校正),温飘问 ...

这个办法感觉很好!低成本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1K内阻,10uA电流下压降0.01V ,影响不大。我一般是测量电阻电压,再推算电流。 ...

61E微安档的最大量程可是2200微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E微安档的最大量程可是2200微安

这么大的电流,可以打到毫安档了,如果还用微安档,压降22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可以打到毫安档了,如果还用微安档,压降22V了。

算错了吧?不过还是说明这个内阻太大了

网友:
优利德带+号的造型都不错。普通用用就选好看的。

网友:
业余用,都是好表了.

网友:
我只想知道楼主倒底买了多少块儿表~

网友:
外形真是仁者见仁,我不喜欢变形金刚式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