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230 改Type-c 最后的绝唱

楼主(2022-06-03):
X230,一代神机,键盘好用,标压CPU,屏幕可改1080P。

论坛过年活动送了一个PD头,小米的,type-c 手机充电很快,65W,笔记本供电也没问题(买的转换头,转换头没有识别电阻直接是95W的),最近蛋疼,改成内置的。

1,功率识别电阻,插了一个65W适配器,确认是10K的(对地)

2,手动增加一个10K贴片电阻,加一个大功率二极管贴片,防止插原装适配器,type-c带电烧外围设备,接到保险前端(随便找的,电流3A问题不大),
、ps:只连接了+20V,GND直接走外壳。实测没问题

3,位置有2个选择:1,右侧锁孔,2,电源开关按钮下面。

优缺点:锁孔位置有五金件可以固母座(本例采用),但是插头有点干涉,另外一个方向插头在后面,不干涉,但是没固定位置,用胶水粘不符合自己DIY的精神。

成品:和锁孔五金件固定起来,稳如老狗。

4,装上以后的效果图:

最后实测:功率识别65W没问题,PD头摸着也烫手,改造OK

附上X230图纸,100MP啊~~~最近太穷,

网友:
这操作,很清晰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每日一贴,必回

网友:
焕发第二春

网友:
我也想搞这么一个的 诱骗板我都买好了

网友A:
100M啊!是不是有点多了

网友B:
我也想搞这么一个的 诱骗板我都买好了

不是加个电阻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加诱骗板

网友:
笔记本锁孔被完美利用,改的不错

网友:
能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搞这么一个的 诱骗板我都买好了

不是加个电阻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加诱骗板 ...

电阻是功率限制到65W,PD头就是这么大的,诱骗器是诱骗PD头输出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啊!是不是有点多了

图纸可以不用要的,只是需要的可以下载看看,改造起来简单

网友:
属于大工程了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
挺好,不会玩。。

网友:
这样出门就只用带一个PD头就够了

网友:
做的挺好的,GaN充电头很小

网友:
有一台公司给的X240,键盘排列超难用,触摸板位置和小红点位置干涉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