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妙有无刷电钻(打蛋器)不完全拆解

楼主(2022-06-03):
65大洋包邮,有一个不太配套的盒子。

虽然不太配套,貌似没有海绵减震啥的,不过65大洋这个盒子白送的,堆放还是比较方便的。

买回来后,觉得这个价格无刷有点担心,拆开看看是不是无刷的。

拆出来以后发现,确实是无刷的。电机直径不大,厚度还凑合。测试下来扭力还可以。
买回来想用在厨房打蛋,打泡啥的,扭力也不是特别关心。整体重量很轻,打蛋特别合适。

电机特写,电机感觉有一些防尘的措施,电机前后塑料是半封闭的,用在厨房不错。
上面的标记是我自己画的,避免装的时候方向装错。

电机的前轴承是埋在变速箱里的,拆起来特别麻烦,就没拆了。变速箱油从外面看,貌似是蓝色的耐高温油脂,貌似比普通黄油好一些。

夹头的内的反牙螺丝拆了以后,夹头就可以拆出来了。
可以看到,离合器输出轴是轴承的,这个不错,一定程度能提高一些同心度和寿命。

调速换向开关,可以看到貌似有一些防尘措施,有胶套。这个没想到的。

驱动板貌似没有什么防水措施,没灌胶,感觉表面也没有防水层。mos管挺多的。

和伯尔特的电钻比较,枪头稍微长那么一丁点,要是换个短夹头就好了。不过。这个结构的扭力档位和夹头操作手感比伯尔特要好。

和伯尔特的合影。

最后说说这个钻的感受吧。
优点如下
1 重量轻 这个不错
2 扭力还凑合
3 枪头挺短,操作手感不错
4 转速不错,貌似高低档手感比伯尔特要好

缺点如下
1 貌似没主轴锁,虽然没拆开确认
2 1档扭力太大
3 貌似不是重型的,貌似没有伯尔特的耐操

65元无刷打蛋器,这个配置还能说些啥呢,超值

最后来一个松下起子机,有感无刷,低速给力。3档调节,无极调速。缺点就是太重了。

网友A:
端午节安康

网友B:
这个是多少V的,力道怎么样

网友C:
枪头短是个优点,能在某些狭小空间工作,1档扭力太大又是个缺点,在木头上打钉子非常容易把木头搞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枪头短是个优点,能在某些狭小空间工作,1档扭力太大又是个缺点,在木头上打钉子非常容易把木头搞滑丝。 ...

木头螺丝打滑是不至于,黑螺丝很硬的,1档扭力还不至于,只不过那种3mm的机打螺丝塑料壳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午节安康

端午节安康,今天放假在家里玩玩电钻。

网友D:
打蛋器有了,打蛋头准备DIY还是成品

网友E:
65元就做成了无刷厉害了哦。
端午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蛋器有了,打蛋头准备DIY还是成品

成品。。。。。打蛋器不锈钢的,焊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5元就做成了无刷厉害了哦。
端午快乐

65包邮,还带箱子。这个价格还有啥好说的

网友F:
接近成本就价了吧

网友:
打蛋器呢“?

网友:
和妙得啥关系

网友G:
65元无刷电机还行,电池怎么样

网友H:
价格不错啊。多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多少V的,力道怎么样

12v 扭力还可以吧
这种12v的电钻,无刷的扭力都差不多,没法跟20v的比,不过打个木头自攻螺丝还是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价格不错啊。多多买的?

某宝旗舰店,6月1号晚上8点买的,平时75,61晚上8点优惠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近成本就价了吧

算上运费的话,基本不赚钱了,做工还可以,应该是比较大的厂做的。内部重新设计过,细节考虑挺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65元无刷电机还行,电池怎么样

电池估计不会好到哪里去的。电池。还没用完,厨房专用的,主要无刷长时间工作不会像串激电机那样发热,也不需要几分钟休息一次,扭力又大

网友:
无刷电机的,好,看看是否也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