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修吸顶灯改造板

楼主(2022-06-03):
『X折腾』拆修吸顶灯改造板
一个灯板,坏的

磁吸式的,拆透镜

驱动分离的,貌似没有问题

当时测了有输出

只能排除法了,二极管档位测

用镊子短接,亮

短接灯珠

16.7W的功率,缩水

交付领导。,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啊。

网友A:
非隔离电源这样用镊子小心惊喜,不把磁柱去掉改善散热的话,用不了多久。

网友:
技术娴熟,手到病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电源这样用镊子小心惊喜,不把磁柱去掉改善散热的话,用不了多久。 ...

不太懂磁柱不是起固定作用的吗,跟散热有关系吗

网友C:
手艺不错,坏灯珠我都是用钳子直接拦腰斩断,再用烙铁清理

网友:
每次拆这样的灯珠都是很费事,正面焊接的不好看,反面吹的太烫,铝的还好说,玻纤的就老是吹鼓起来。

网友:
端午节嘛,出去玩玩啊

网友:
现在只要是驱动灯板分离设计的都是良心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错,坏灯珠我都是用钳子直接拦腰斩断,再用烙铁清理

其实用网线铜丝短接坏的LED两边就行

网友:
铝基板我有次焊接时破环了绝缘层,然后通电就惊喜了。

网友D:
这种铝板的,灯珠不好拆,不好焊。

网友:
用二极管挡测试你是碰巧啦,我遇到的有6V灯珠和12v灯珠的数字表点不亮的。得用专门15v以上的恒流源测试,当然很好制造的用20v一下的灯泡里面的恒流源串联一个大功率灯珠就可以测量啦。

网友:
非隔离驱动,用表笔测电压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
把灯珠去掉一坨锡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磁柱不是起固定作用的吗,跟散热有关系吗

他的意思去掉磁柱,背板靠上灯的底座,(一般都是铁的)增强散热,可以在适当加点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铝板的,灯珠不好拆,不好焊。

铝的下面加热,pcb 的风枪吹

网友:
手艺很不错,值得大家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去掉磁柱,背板靠上灯的底座,(一般都是铁的)增强散热,可以在适当加点硅脂 ...

明白了,还真没想过去掉磁柱直接固定在灯的金属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