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嫁接一下电动牙刷头

楼主(2022-06-03):
国产千百媚磁悬浮的牙刷头该换了,但是不便宜。恰巧有剩下的别的牌子的头子,于是嫁接一个试试看,效果还不哈~
之前有TX用不锈钢螺丝固定,手头没有螺丝,干脆直接对接吧~

这是原配的牙刷头,小口径:
杂牌的头子:

大口径,截断后:

对比一下:

原配的截断了:

套上,要使劲压紧,不然刷着刷着就脱落了

将就用着,不行再换吧。

网友:
移花接木旧变新。

网友:
这是大型换头手术啊,又学一招

网友:
英雄所做略同

网友:
不错的办法,加点胶更好啊。

网友:
学到了,想法很不错

网友:
我那个一直吃灰状态,刷不干净~

网友:
最好径向打个螺丝或者销钉定位,更可靠

网友:
想法与偶的一样,不同的是,偶是在旧牙刷靠近根部开口出V状,而新牙刷头削出倒V状,用无毒粘合剂粘合即可。

网友:
修修补又三年。。

网友:
打点胶固定下

网友:
感觉会震下来的。

网友:
是PP材质吧,不可以热融吗?

网友: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嫁接的比你好

网友:
加点热熔胶是不是更好

网友:
真·换头手术

网友(2024-02-26):
用点胶再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