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龙头不加热一般都是这两个接触点起碳造成的

楼主(2022-06-03):
电热水龙头不加热一般都是这两个接触点起碳造成的

网友:
含银量太少了,分断能力不足

网友:
没有快速开与关的结构造成的

网友:
这东西寿命不会长了,电器不出问题,加热腔也会出问题,水垢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这是结构性缺陷,空间狭小不能实现快跳功能,水压力不稳加在触点上的压力欠佳,导致触点慢合慢断,还有电流偏大,很快就烧蚀进而接触不良。
最好定期打磨触点,也防止触点过热毁坏塑料结构。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我家有一个  修好了一直吃灰呢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少用不用吧,不是啥正经东西

网友:
这种没隔离保护的我是不敢用!

网友:
我是不敢用这种没隔离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