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解一个充电宝

楼主(2022-06-03):
论坛买的,价钱大家都知道,良心价。买回来就想拆,因为这个非常不好用,插头太短而且mini口和c口是个扭的。由于听说这个外壳是用胶粘的,不能无损拆开,所以一开始就用了暴力,拆开结果发现是卡扣连接的,卡的非常紧,做工精细,没有毛刺,拆开以后的样子就是这样,没什么协议可言,三个插头都只有正负极。两节18650电池标称2600毫安,牌子不认识,芯片也不认识,这充电宝设计的非常巧妙,插头收纳那里是两块强磁,保证插头收纳进去以后不会弹出来。大家如果想要无损拆开,从英文字母那一侧,用扁口起子撬开是最好打开的。谢谢欣赏

网友A:
多插头的肯定不会有协议啊,虽然分别做协议是有可能,但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B:
作为充电宝,容量小了一点。

网友:
充电宝设计的不错

网友C:
两节电池估计能充一次手机

网友:
破相只为坛友便。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还行,容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节电池估计能充一次手机

一次都充不满,只能充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插头的肯定不会有协议啊,虽然分别做协议是有可能,但是成本太高了

当然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2A

网友D:
电池是3.6V的。

网友E:
拆电芯留着用吧,自己暴力拆解为坛友提供实用经验,方便拆解

网友:
容量有点小,也就能充满一次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充电宝,容量小了一点。

买回来主要是为了不和老婆抢充电宝,给钓鱼的时候增氧泵用的,单泵电流才100多毫安,双泵也才两三百毫安,容量够我钓一天的鱼了。没想到是这种接口,根本就用不了。老婆又嫌那个线短了,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是3.6V的。

哦,这和3.7伏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电芯留着用吧,自己暴力拆解为坛友提供实用经验,方便拆解

这个电芯也还可以,2600,一些小电器里面拆出来的标称1500,实际上只有500毫安。我有一次还碰到过350毫安的18650,直接拿铁丝给他短路放电后扔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来主要是为了不和老婆抢充电宝,给钓鱼的时候增氧泵用的,单泵电流才100多毫安,双泵也才两三百毫安 ...

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个充电宝容量有点小了

网友F:
共享充电宝吗?

网友:
这充电宝做工可以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享充电宝吗?

是的,共享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