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螺蛳壳里做道场~用STM8S001J3做FM Cube收音机

楼主(2022-06-03):
螺蛳壳里做道场系列:
螺蛳壳里做道场~用STM8S001J3做高精度时钟
螺蛳壳里做道场~用STM8S001J3做2048游戏机

继续折腾STM8S001J3和OLED屏

一、简介
微型FM收音机
宽高采用OLED板的尺寸28.5x27mm
隐式开关,插入耳机后开机
30个电台存储空间
可以选台方式:预置电台(CH),设置频率(Frequency),手动搜台(SGL Seek),自动搜台(AutoSeek

二、硬件
采用方案:STM8S001J3 + RDA5807M
主控板:STM8S001J3,通过I2C控制RDA5807M和OLED显示,5个按键(上、下、设置、音量+、音量-),电池电量监测。如需更多功能可单独自行采用更强大的MCU做主控。
收音板:RDA5807M,其中左上角螺丝孔预留天线接线端,采用tp4056电池管理方案,300mAH锂电池(702025)。电源开关使用耳机座内开关,插入耳机开机。
OLED显示板:要注意不同厂家尺寸不同,引脚排序也不用,本方案中采用的尺寸是28.5x27mm。

三、操作
插入耳机开机
预置电台模式:上、下按键选台;音量键控制音量;设置键跳下一模式
预置电台模式:上、下按键+/-100Khz,设置频率;音量键控制音量;设置键跳下一模式
手动搜台模式:上、下按键向上/下搜一个电台,设置频率;音量键控制音量;设置键跳下一模式
自动搜台模式:
没开始时,设置键跳下一模式。音量键开始搜台,
开始搜台后,会清除原来预设电台,搜台过程任何按键无效。
搜台完毕,预置电台模式,并打开第一个电台

一番操作下来,基本用尽资源。

电路板已开源,请移步嘉立创EDA下载https://oshwhub.com/ldptest/fm-radio_copy

固件:

网友A:
现在还能收到电台吗?我家在铁路旁边,铁路电气化改造以后,就收不到任何电台的信号了!

网友:
太厉害了,软硬件大神

网友B:
我用的TEA5767,不知道和RDA5807相比哪个更好?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推荐(主要FM,其他波段实在是干扰太大)。

网友C:
厉害啊,一个只能用5个脚的8脚单片机竟然还能搞出这么多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能收到电台吗?我家在铁路旁边,铁路电气化改造以后,就收不到任何电台的信号了! ...

干扰太大吧,fm频段还有不少台

网友D:
做的不错不错。。。可以改成网络+FM一体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能收到电台吗?我家在铁路旁边,铁路电气化改造以后,就收不到任何电台的信号了! ...

能,FM的台不少
收不到台的是短波。

网友E:
不错不错,本人正在用si4703+STM32G031做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本人正在用si4703+STM32G031做收音机。

加油!
成功后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上午刚在JLC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油!
成功后我也学习一下!

好的,计划这周基本调通,然后慢慢搞界面、丰富功能。

网友F:
003可以直接撸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003可以直接撸这个吗?

当然可以,资源比这个更足,主要体现在IO口上。
FLASH与EEPROM一样。
因为IO口不足,我按键被迫采用ADC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TEA5767,不知道和RDA5807相比哪个更好?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推荐(主要FM,其他波段实在是干扰太大) ...

手上有5767没开玩,没对比。
实际使用,强台收听效果还是可以的。
如果要增强弱台的收听效果,目前以我的知识还差远。
电路板也只能说是搭通而已,软件做了优化,主要是在减少降低占用空间上。
这只是个人玩具,也没打算进一步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一个只能用5个脚的8脚单片机竟然还能搞出这么多功能!!!

其实STM8性能不弱,可做的东西不少。
现在硬件强大了不少,可做的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不错。。。可以改成网络+FM一体的收音机。

改用ESP32,网络就能解决。
性能也更强大。
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用ESP32,网络就能解决。
性能也更强大。
来一个?

安排,来一个,啥时候能做好?

网友:
我最近做了TEA5767+STC8GK08+0.96OLED+LM4866+电子音量控制,基本功能调通了,还没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