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巨龙BTX800SP升级版拆解

楼主(2022-06-03):
大奶还在用500SP,多年了非常稳定。长城巨龙系列还是不错的,就是双风扇有点吵。清灰后自用,让500SP下岗。
对电源这块不是很了解,但做工看起来比老版本800SP缩水了。

两级滤波设计,2200uF电容、ST9S424-PG16开关芯片等。

开关电路,双桥变压。

主动PFC设计,420V/560uF电容。

CM6800TX控制芯片。

整流桥

网友:
整流桥都不认识吗?

网友:
对大*朝而言,升级就意味着偷工减料~!

网友A:
整流桥应该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应该认识。

国产电容 计划报废,寿命控制的最简单办法

网友:
怎么你的电源这么多风扇???

网友B:
2个风扇是不是说效率不高呢

网友:
长城的电源还是不错的之前一直在用这个品牌

网友:
散热器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风扇是不是说效率不高呢

转换率85%,稳定才是我的首选。其实我的电脑工作用途不玩游戏,主机最大功率也就300W左右而已。。。现在的500SP额定400W也够用,只是免费得到的800SP,不用岂不浪费~

网友:
的确是缩水了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我到底换不换电源?毕竟现在用的500SP功率也足够了。。而且我的电脑拆下来换电源实在比较麻烦。。但个人又贪心想用好点的

网友:
这个双风扇的不多见,电源温度高不了

网友:
看起来各路输出都很强壮

网友:
以前用过500SE,还是被动PFC的,两个1000μ大电容,开着电脑把插头拔了再插到另一个插排上面都不带断电的

网友:
一般这种涉及的长城都不是给家用的

网友(2025-01-09):
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长城电源早已是炮灰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