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看看我的办公室电脑

楼主(2022-06-03):
去年底,把办公室电脑拿回家了,但有疫情,上半年就在家上网课,现在已经放假了。看看配置,现在用potplayer播放mpg反应有点慢,打开docx也有点慢。

网友A:
法拉利不保养也跑不起来,9700视频卡只有一种可能,系统里面管家助手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法拉利不保养也跑不起来,9700视频卡只有一种可能,系统里面管家助手太多

赞同。如果是这样的配置还卡,除非是要做巨大数据处理的工作(比如视频剪辑或者转换等),普通的办公软件还卡,只能说电脑系统里充满了各种360金山等爬虫。

网友:
空载的情况下看下CPU资源占用,看看是哪个软件搞的鬼,硬件的话要看是不是硬盘带宽的问题

网友B:
重装系统,肯定能行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各种“管家”就别装了

网友:
慢的感觉是相对而言,

网友:
这个处理文档会卡?给人下毒跑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法拉利不保养也跑不起来,9700视频卡只有一种可能,系统里面管家助手太多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C:
这个配置相当好了,我的配置不如你也没有感觉到卡顿。楼主没有晒一下硬盘,固态硬盘是必须的,用惯了固态硬盘启动,如果使用磁盘你会感觉慢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相当好了,我的配置不如你也没有感觉到卡顿。楼主没有晒一下硬盘,固态硬盘是必须的,用惯了固态硬 ...

我的是三星1T的固态硬盘

网友:
快慢是相对的,看和谁比,什么时候比,你是不是和新装机的时候比啊。毕竟回来又装了不少软件,肯定慢啊。还有就是是不是装了某些全家桶?

网友D:
这办公电脑是按什么需求配置的?游戏还是绘图?
如果是纯文字工作或者编程,核显就够了,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内存,功耗低,噪声小。

网友:
我办公室用的电脑还是7年前开发区管委会刚成立时买的,因为“打理”的好,所以现在办公用一点不慢。360这东西一定要好好设置,广告、推荐、通知都要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肯定能行

动不动就重装系统,还是XP时代养成的习惯;后来WIN7、WIN10一路走过;也没这个习惯了——不知道是人懒了,还是系统好了

网友:
potplayer 开硬件加速试试。这是教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1a3101e507ea59f646deb3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办公电脑是按什么需求配置的?游戏还是绘图?
如果是纯文字工作或者编程,核显就够了,也不需要这么大的 ...

虚拟仿真和编程,偶尔还有文字工作

网友:
这个配置令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