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啥和热熔胶类似的,但是流动性更好点的胶水?

楼主(2022-06-03):
热熔胶啥都好,就是流动性太差,704之类的嘛又固化时间太长,有没有折中一点的胶水啊?

网友A:
有一种补鞋的胶,可以买大瓶的,不过干的时候会产生泡泡

网友B:
树脂胶 流动性好  就是干了是硬的。

网友C:
德国的UHU怎么样?你试试你用合适吗

网友D:
用烙铁,热熔胶流动性就大了

网友:
买个功率大点的热熔胶枪让胶化的很些流动就好了。

网友:
有快速AB胶啊

网友E:
恰恰相反,我是用704的多,能等。易拆
热熔胶太怕水了,遇到就送了,也不耐热

网友F:
热熔胶流动性差?买带钢珠堵头的调温枪,打出来的胶比704流动性还要好。

网友:
试试RTV胶水。

网友:
功率大的胶抢流动性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国的UHU怎么样?你试试你用合适吗

看了下说不能涂塑料?那好像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烙铁,热熔胶流动性就大了

万一烙铁把胶底下的线烫破了之类的不太安全吧?

楼主:
是9060这种吗?看了下介绍说完全干要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熔胶流动性差?买带钢珠堵头的调温枪,打出来的胶比704流动性还要好。

恩,枪功率不够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恰恰相反,我是用704的多,能等。易拆
热熔胶太怕水了,遇到就送了,也不耐热 ...

用热熔胶的场合一般也不会有水吧?

楼主:
我说的是类似热熔胶的,AB胶不好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补鞋的胶,可以买大瓶的,不过干的时候会产生泡泡

补鞋胶倒是有,下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说不能涂塑料?那好像用不上啊

哦 你粘塑料啊 那UHU别考虑了 试试3M的CA40H 粘塑料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脂胶 流动性好  就是干了是硬的。

树脂AB胶?那种看了下也要8小时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