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四款TCL华瑞照明人体感应灯并加以分析改进(附电路资料)

楼主(2022-06-03):
前一阵子10元包邮买了4个TCL华瑞照明人体感应灯,选了2个正白、2个暖白。到手后发现有2个不能点亮(售后不错,故障的2个全额退款了)。拆开看了一下,发现4个人体感应灯自带的锂电池容量不大且不带保护板,那2个不能点亮的锂电池,一个鼓包,一个漏液,都过放了。另外,4个人体感应灯电路板都不完全相同,3种感应主控IC,4种丝印充电IC。顺便分析处理了一下。将剩下好的2个锂电池拆下来,加个保护板,将4个人体感应灯电池连接改成PH2.0-2P接插件式的,方便电池更换,且不用时可以直接断开,避免时间长了电池过放。并对存在的不足加以改进,效果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电池篇

TCL华瑞照明人体感应灯,做工看着还可以,一次亮20秒左右。遮光罩材质像是PC的,底座材质像是PP的,还算厚实。有坛友测过,这个感应灯电路板下有6x50x50mm的空间。
注:因为疫情,物流停运。看了部分坛友拆机贴后,物流恢复后购买的。买的单色款,没买双色款带开关的。双色款那个开关只管LED光色的选择,并不断电源;模式:选择正白、无选择、选择暖白;有半数灯珠和全数灯珠两个版本,电路和单色的应该相同。这种小夜灯个人比较喜欢采用接插件式的连接,可以物理断开。

随灯配的磁吸片和铁片,采用双面胶固定。磁吸片使用的磁石是传统的黑磁片,不是那种强磁,磁吸力有限。所以这种小夜灯一般不配容量太大的锂电池。

开拆比较简单,取下遮光罩即可。充电口处的缺口。
注:
这种带充电口的小夜灯取下遮光罩有个小技巧,一般遮光罩在充电口处的位置,有一缺口,从充电口处可以比较容易的使用指甲抠开遮光罩。此款人体感应灯单色款和双色款使用的公版外壳,双色款的开关处(充电口对面),开有加大缺口,从此处可以更容易抠开遮光罩。

开关处的缺口。

底座,材质像是PP的,较厚实。

遮光罩,材质像是PC的,较厚实。

4个人体感应灯电路板都不完全相同,3种感应主控IC,4种丝印充电IC。都改成PH2.0-2P接插件式的,方便电池更换,且不用时可以直接断开,避免时间长了电池过放。

锂电池容量也不完全相同。按一般材质估算:左上鼓包和右下的差不多,容量大约350mAh左右;右上漏液的容量大约300mAh左右;左下红黑线较厚一些,容量大约在400mAh左右。
注:
锂电池容量可根据体积来大体估算:长x宽x高x系数,系数由各厂家使用的材质来定,有大于100%,有小于100%,最终结果再x10%。

这2个好的锂电池拆下来,加装保护板,一个直接引出线,一个使用PH2.0-2P接口。手头刚好有这种尺寸合适的锂电池保护板,其实保护板尺寸不重要,只要保护功能正常就可以用,旧手机原配锂电池拆下的保护板更好一些。

这2个电池过放的,换容量大一些的锂电池。

PH2.0-2P接插件

拆下来的2个好的锂电池,拆之前,做好正负极标注。

早先买的750mAh的软包锂电池,改成PH2.0-2P接口。

早先买的标称1450mAh的软包锂电池,实际电芯标识750mAh,改成PH2.0-2P接口。

改成PH2.0-2P接插件连接方式,直接在电路板上焊接PH2.0-2P插头。

正常点亮

改成采用引线连接的PH2.0-2P接插件连接方式。

正常点亮

注:
这种人体感应灯原配的磁吸贴片,是小夜灯专用,磁石使用的传统黑磁片,不是那种强磁,磁吸力有限。如果配的锂电池容量过大,人体感应灯会因过重,造成磁吸片无法正常吸附。充电电路的充电电流一般也会因为电池容量大小设定不同大小。改大容量的锂电池,可以考虑墙挂,胶粘的方式。电池容量大小,可根据自己需求来定。

相关链接:
给人体感应灯自带锂电池加个保护板防止过放
拆个智能人体感应LED小夜灯并改进(附电路资料)
华瑞照明2.5元人体感应小夜灯换电池
华瑞照明2.5/2.9元人体感应小夜灯拆机来了
刚撸的TCL小夜灯,换电池,调光感,增流充电,终于可以安心使用了。
TCL的2.5/2.9元小夜灯对比另一家,测下电池容量、内阻,已补测工作电流~
充电感应夜灯跑电路、补测并换大电池,这下不用频繁充电了

楼主:
二、电路篇

4个人体感应灯,3种感应主控IC,4种丝印充电IC。下面针对不同方案的感应主控IC分析改进一下。

1、FT100方案
NSA3182是一颗高度集成的用于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的控制芯片。NSA3182单片集成了热释电被动红外移动探测的所有必需组件,模拟前端可以直接与模拟型PIR探测器使用电容连接,内置3V LDO,给PIR探测器供电。内置高精度模数转换器,可将探测器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移动检测单元可以针对移动热源进行算法甄别,支持继电器输出,提高系统抗干扰性。传感器灵敏度阈值和报警维持时间可通过外部电阻调节。
3182FT100芯片可应用于智能感应产品。如人体感应小夜灯,感应球泡,橱柜灯/衣柜灯、安防等智能感应产品。(具体看规格书)。目前小夜灯IC如8098或停产,或供不应求价格暴涨。3182FT100功能相似,内置3V LDO(节省成本),产品质量有保障,供货稳定,更重要是价格亲民,是替代方案的明智选择!

U1 LTH7(LTC4054)充电芯片;R2(512/5.1K)充电电流设置电阻。

FT100方案,LT7880正白款。

FT100/NSA3182FT100热释电红外控制IC;C5(1uF)VLDO对地电容;5537光敏电阻;R4(150/15Ω)LED限流电阻;R9(184/180K)(接6脚ONTIME)延时调节电阻;R8(473/47K)(接7脚SENSE)灵敏度调节电阻;R10(105/1M)(接8脚OEN)环境光控调节电阻。
注:
有坛友反映此款感应灯有偷摸自己亮的问题,上图中焊歪的那个C5电容,原没有,补焊个1uF(105)的贴片,可以改善偷摸自己亮的问题。补焊电解电容也可以,左正右负。

U1 LTH7(LTC4054)充电芯片;R2(202/2K)充电电流设置电阻,原电阻阻值(512/5.1K),充电电流200mA左右,换电池后,改为(202/2K)充电电流设置为500mA左右。

相关链接:

NSA3182FT100规格书
2.5元感应灯建议大家改45秒延时
TCL 2.5元感应灯夜晚自亮解决方法(NSA3182)
基于NSA3182 FT100红外热释处理器的小夜灯拆解+改造亮灯时长

楼主:
2、MX8098方案
重庆中科芯亿达电子有限公司出品,官网:http://www.mixic.com.cn/
针对被动红外(PIR)运动探测,MX8098集成了红外信号模拟数字转换器、带通滤波器、数字阈值比较器、触发事件处理逻辑、LED信号输出、红外信号输出REL、灵敏度设置、延迟设置、片上振荡器以及带隙基准等功能模块,覆盖了单片PIR运动探测的所有必须功能。 MX8098输入接口通过高阻差分输入与传统PIR传感器直接相连。PIR 信号通过模数转换器转换为 16位数字码,与灵敏度设置的阈值进行数字域比较,如果大于阈值,则 LED输出有效。同时数字比较器输出信号送入触发事件处理逻辑,如果满足一定的触发条件,则触发 REL 有效一段时间,该时间由延迟参数设置。 灵敏度阈值通过在输入引脚 SENSE 加直流电平进行设置。该直流电平在芯片内被转换为7 位数字码。延迟时间通过在输入引脚 ONTIME 加直流电平进行设置。该直流电平在芯片内被转换为 4 位数字码。

U1 3KAC充电芯片;R1(622/6.2K)充电电流设置电阻。
注:看坛友kkdkj的拆机贴,这款人体感应灯,在JY-2222B V11.8B版,充电芯片用的GOAA,省略了充电电流设置电阻,充电电流在270mA左右。

MX8098方案,JY-2222B V11.8B版。

MX8098方案,JY-2222 V11.8A暖白款。

无丝印八脚芯片/MX8098热释电红外控制IC;CDS1光敏电阻;R5(160/16Ω)LED限流电阻;R6(205/2M)(接1脚CDS)环境光控调节电阻,环境光太亮起控,阻值过小了;环境光太暗起控,阻值过大了;R11(124/120K)(7脚ONTIME)延时调节电阻;R10(473/47K)(8脚SENSE)灵敏度调节电阻。

U1 3KAC充电芯片;R2(202/2K)充电电流设置电阻,原电阻阻值(622/6.2K),充电电流170mA左右,换电池后,改为(202/2K)充电电流设置为500mA左右。

相关链接:

也拆TCL LED人体感应灯,加装开关

楼主:
3、QXRS012方案
QXRS012 是一款低功耗的热释电红外传感信号处理芯片,可与红外传感器单元配合实现对负载的简单感应 ON/OFF 和延时功能控制;同时芯片内置高精度稳定 LDO 2.6V 或 3V 输出可提供给外传感器供电使用;内置一级高增益固定 30dB 放大器,配合外围可调的二阶带通滤波放大器,可实现最高 75dB 低频带通信号放大的一款高可靠性的红外人体感应信号处理芯片。

这个方案的人体感应灯收到正白、暖白各一个,电路略有不同。

QXRS012方案,DY-911 GYD-PM017 REV 1.0 2021-08-30正白款。

丝印R的八脚芯片/QXRS012热释电红外控制IC;CDS光敏电阻;调整 R4(225/2.2M)、R1(333/33K)阻值,增大 R4/R1比值(3脚第一级运放输入端、4脚第一级运放输出端),可提高灵敏度,增大感应距离;R8(475/4.7M)(接5脚LS)光控使能端,阻值越大,环境越暗点亮;C8电容/150PF(接7脚TXC)输出延时TX调节端。

U1 LTH7(LTC4054)充电芯片;R5(222/2.2K)充电电流设置电阻,充电电流450mA左右。

QXRS012方案,DY-911 GYD-PM017 REV 1.0 2021-08-30暖白款。

丝印R的八脚芯片/QXRS012热释电红外控制IC;CDS光敏电阻;调整 R4(225/2.2M)、R1(333/33K)阻值,增大 R4/R1比值(3脚第一级运放输入端、4脚第一级运放输出端),可提高灵敏度,增大感应距离;R8(475/4.7M)(接5脚LS)光控使能端,阻值越大,环境越暗点亮;C8电容/150PF(接7脚TXC)输出延时TX调节端。

U1 4054充电芯片;R5(222/2.2K)充电电流设置电阻,充电电流450mA左右。

有坛友反映此款感应灯有偷摸自己亮的问题,对比一下同方案的正白款人体感应灯,可以看到这款人体感应灯C4(电路图中接主控芯片1脚VDD的C7/C5)电容没焊。解决方法:在C4处补上一个4.7uF贴片,或者在PIR的D脚(接主控芯片2脚VCC)与地之间接一电容;或者两个电容都接。

相关链接:

拆个智能人体感应LED小夜灯并改进(附电路资料)
TCL红外感应灯降低光感阈值,光照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赞一个

网友:
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红外感应小夜灯一站式介绍齐全了。为啥一家的四个灯,3种方案

网友:
感应灯开大会了,会议内容全面整改~

网友:
大婶这帖子把方案都凑齐全了
端午安康!

网友:
总结的比较全面,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应该是库存品

网友:
这个介绍很详细了,有没有方案可以实现人在常亮,人走定时熄灭?

网友:
上车晚了 ,应该没车了

网友:
撸了7个全是双色的,6个一模一样灯珠减半,最后一个是双8灯珠,1个换上手机电池,剩下的全加上红包撸的保护板,其实电池都没保护板最不安全,双色的带开关可以关掉。。现在涨价了,单色4.9双色5.9,性价比就不高了,不然天猫的2元红包加小黑盒红包正好免费

网友:
谢谢分享,撸得好爽。。。。。。

网友:
这个居然使用的凌特的芯片。。。

网友:
维修感应灯的最强贴

网友:
有没有方案可以实现人在常亮,人走定时熄灭  +1

网友:
谢谢楼主介绍的太细致了可做为参改资料

网友:
不换大点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