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天长市 ”多诺“ 矢量正弦波超静音 电动车 锂电控制器(智能双模控...

楼主(2022-06-03):
准备将7年老48V20a铅酸电动车 改装成60V35a磷酸铁锂大单体电池,在淘宝上面买了控制器,先拆开看看。

昨天忙着改装了,没注意这个细节奇怪了,明明是天长市 普菲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TUOSHIDUN拓视盾“ 的包装盒,怎么里面却是 天长市”多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

网友A:
只换控制器?电机不用换吗?

网友B:
48V电机。能用60V电池?不怕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换控制器?电机不用换吗?

我2015年买的天津捷马电动车,现在网上已经找不到当时的型号车型了,这张图是2019年的“新”产品,外观几乎一样,就是驾驶座下面减震设计不一样。

这是我的48V20a铅酸电动车,已经破烂不堪了,换了减震器,加装焊接了尾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电机。能用60V电池?不怕烧吗?

今天才改装完,买配件之前,在网上学习了很长时间,买的时候也详细询问了锂电池卖家和控制器卖家,都说没问题。

网友B:
电机参数很重要!提高电压,功率就上去了,电机设计功率小的话,寿命短,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参数很重要!提高电压,功率就上去了,电机设计功率小的话,寿命短,容易烧! ...

电机参数忘记了,说明书也没了。应该不会低于400W,我2015年买的时候,正式电动车政策大调整的初期,这辆车是我在电动车市场找了很久才发现的,店家不敢放在门面显眼的位置卖,而且我询问时一再强调卖出后被查收,后果自负。

网友:
在淘宝上面买了锂电池 配套送了一个锂电充电器,先拆开看看

网友:
双模设计实用些,自学习后省的配相,万一霍尔出问题,可以无感磨损应急。

网友:
用60V可以的,亲测

网友C:
电动车超压,隔壁电动车联盟论坛有很多实例。

网友:
一排整齐划一的驱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超压,隔壁电动车联盟论坛有很多实例。

之前没去了解这个论坛,搜了一下,发现电动车联盟论坛被关闭了,很可惜!不能找相关的实例帖子学习经验了。
400W 超压使用 我心里也没底,只能平时慢点开,避免急加速或长时间高速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没去了解这个论坛,搜了一下,发现电动车联盟论坛被关闭了,很可惜!不能找相关的实例帖子学习经验了 ...

经过几次封禁,原论坛是没了,不过是某位大神把以前的老贴子都放到新建的论坛了,我天天都去转一圈,不过人气大不如前了。

网友:
48V电池,充满电就是60V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没去了解这个论坛,搜了一下,发现电动车联盟论坛被关闭了,很可惜!不能找相关的实例帖子学习经验了 ...

放心大胆开,锂电池容量範圍之內任意开,没库伦计当心推车哦

网友:
有错别字的广告,知能=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大胆开,锂电池容量範圍之內任意开,没库伦计当心推车哦

本本论坛的 骑行天地 板块有我发的改装贴子,里面有库仑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