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电源能否支持J1900加2块3.5硬盘稳定工作

楼主(2022-06-03):
满心欢喜的给小机箱塞进2块3.5的硬盘,主板是一体机拆下的J1900最好竟然不能正常开机,一开机就掉电反复启动,分别单独接1块硬盘是正常工作的。
电源12v 5A基本不虚,2块硬盘峰值30w加J1900主板一共50w应该也能够吧。
是电源功率不够还是得改成硬盘另外供电,不走主板供电??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就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主要是启动瞬间电流大
启动以后维持需要电流没那么大
估计是启动瞬间电源保护了

网友:
硬盘启动瞬间功率超20w

网友:
低功耗群晖双硬盘 按开机键后 有十几秒整机功率在三四十瓦

网友B:
J1900 要15W,两块硬盘,24WX2=48W,光这三样就得63W去了,再其他的配件,内存,主板,怎么也能凑个10W出来,还要留余量,不然全负载会很烫,最好是120W比较靠谱。
想想看3.5的硬盘盒,电源就得12V2A打底,所以24W是必须的,最稳妥是12V3A,36W确保一块3.5机械盘。

网友:
最好测量一下,主板开机的瞬时电压以及电源的瞬时电压变化,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这样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C:
需要容量则单盘1T以上就行了,折腾500G自己找郁闷。需要双盘安全的,最好大机箱增强供电和散热。实在不甘心,可以选择尽可能低转速薄盘,启动电流小的。手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硬件,又舍不得买,是不适合追求极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就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了。

手里没有功率再大的电源,主要是看看这是常态还是病态,如果是常态也不去找电源了,直接去淘个带电源的蜗牛或暴风影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1900 要15W,两块硬盘,24WX2=48W,光这三样就得63W去了,再其他的配件,内存,主板,怎么也能凑个10W出来 ...

看来还是小马拉大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容量则单盘1T以上就行了,折腾500G自己找郁闷。需要双盘安全的,最好大机箱增强供电和散热。实在不甘心 ...

大机箱有几个,电源都配套,就是嫌大,放哪都碍事,才搞这个小机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机箱有几个,电源都配套,就是嫌大,放哪都碍事,才搞这个小机箱。

2.5盘基本上最大2T(4T也有,厚、贵)。折腾3.5没有4T起步基本都是打不过笔记本的。就你这两个500G的需求,任意一个带光驱位的老笔记本就实现了,没有供电问题,放哪里都方便,不怕停电,还带屏幕键盘wifi,cpu性能还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盘基本上最大2T(4T也有,厚、贵)。折腾3.5没有4T起步基本都是打不过笔记本的。就你这两个500G的需求 ...

从理论上讲你是对的但是你忽略了一点,能像这样搞一堆你们认为不值得折腾的东西来组装一个成品来玩的,不都是存在以下2种情况吗:1这些东西都是闲置现成的;2不用花钱的.
就这500G的硬盘.就单位那破仓库里随便拆都要拆个10个8个来,因为当时单位机箱标配的就是500G的,没有大的也没有小的.   因为我这小机箱也就只能塞进2只,所以就拆了2只来.
本来想搞个蜗牛机箱的,这玩意现在在被炒的水涨船高的,前2年B款双网口的200多块钱还包邮,现在空机箱都不好淘了.另外我这小主板也是别人从一体机里拆了送我的.都没花钱,
有这些资源去利用没必要再去花那钱了,真的想花钱了,就我这一堆都得换.

网友D:
现在正好用的是j1900,60瓦电源,4块3.5硬盘 没问题
你的估计是电源启动电流大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盘基本上最大2T(4T也有,厚、贵)。折腾3.5没有4T起步基本都是打不过笔记本的。就你这两个500G的需求 ...

有那种带msata的笔记本,系统装msata的固态中
原2.5+光驱可以放2个机械硬盘
2.5寸9mm的最大2T,可以有4T的总容量
或者改造一下光驱位托架,塞进去15mm的5T硬盘,这样总容量就有2+5=7T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正好用的是j1900,60瓦电源,4块3.5硬盘 没问题
你的估计是电源启动电流大保护了 ...

你的电源肯定有冗余量!标称60W,最大90W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理论上讲你是对的但是你忽略了一点,能像这样搞一堆你们认为不值得折腾的东西来组装一个成品来玩的,不都 ...

这样说也有道理,但是电费也是钱啊
硬盘多了也费电啊,比如说4盘位500G总共才2T,电费了不少,容量才2T
不如咸鱼上出了,加点钱,买个2T的笔记本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说也有道理,但是电费也是钱啊
硬盘多了也费电啊,比如说4盘位500G总共才2T,电费了不少,容量才2T
...

是的,长期运行确实是这样,但我的这个是只要短期运行,用J1900组个群晖主要是想和我的猫盘配合起来用做冷备份,猫盘现在是640G硬盘,全年不息的运行下载,这小玩意确实是省电(不计性能),但640也经不住天天折腾,所以正好把J1900组起来,临时为小猫盘溢满了做个冷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肯定有冗余量!标称60W,最大90W

应该是的,而我这个电源有可能是相反了,有点肾亏了,吐不出60W 的峰值能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正好用的是j1900,60瓦电源,4块3.5硬盘 没问题
你的估计是电源启动电流大保护了 ...

估计的是我电源肾亏了,经不住大电流的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