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这货,不知道还有啥利用价值~ 奇葩的固件看似啥都有,却啥也干不了~

楼主(2022-06-03):
拆个这货,不知道还有啥利用价值~ 奇葩的固件看似啥都有,却啥也干不了~

先上图, 咱也说不好这是啥玩意儿~

到手即拆拆拆!
正面背面全是罩。。

CPU?

flash?

先脱罩

下面来说说这奇葩东西的管理界面,全英文给出了语言选项却只有一个english.. ,无线里有桥接选项,却只有端到端。。;支持WPS,却只支持PIN码连接。。 带USB共享,却不支持打印服务。。我勒个。。。整一个鸡肋的玩意儿!

看看万能的坛友有没有认识这货的?看看能不能刷个固件啥的,还有没有折腾的价值?做个USB打印服务器也行啊。。

网友:
这外壳,多好的台灯座。

网友:
不支持4G,有些鸡肋了

网友:
上面有一个安卓手机

网友:
3G无线路由器?好多3G信号都关闭了。

网友:
练BGA焊接的好料板

网友A:
路由部分方案是8196C,集成百兆交换机,闪存颗粒16脚容量未知,华邦内存颗粒容量未知可能16MB或者8MB吧,无线芯片8192CE,2.4G,最大300M,只看这部分可以刷其它路由器固件玩玩,同方案磊科比较多,飞鱼星的也有

网友:
没有折腾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部分方案是8196C,集成百兆交换机,闪存颗粒16脚容量未知,华邦内存颗粒容量未知可能16MB或者8MB吧,无 ...

怎么刷呢? 没有编程器貌似只能TTL,大神有相关的教程啥的吗?板子上的测试孔定义怎么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刷呢? 没有编程器貌似只能TTL,大神有相关的教程啥的吗?板子上的测试孔定义怎么看啊? ...

用编程器呗,比如WTX100编程器好像是这个名,或者叫WX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