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笔记本电池,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2-06-03):
图片死活传不上来,电池是联想z475的,电池型号是l10c6y02
电路板上有两个挺大的151贴片电阻,尺寸3.2*6.4mm,阻值150欧,请问这个电池是不是支持平衡充电?这个电阻貌似是被动均衡放电电阻?
11年产的,现在电池电压还非常均匀,他们之间最大差异只有2mv

补充内容 (2022-6-30 09:08):
经过测试,把其中一节串联的电芯充电30mV稳定电压,然后充满放电到90%来回3次,发现始终这一节电芯比其他高30mV左右,即不带平衡

网友:
坐等大咖解惑

网友A:
不一定吧,只要电池选的好,本身差别不大,几年前做的博世的电池,5串2并,吸尘器用的,用的特斯拉拆机电池,都没有分容测内阻。。。用了几年,用的不多,现在不放心,拆开量了下,最大压差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只要电池选的好,本身差别不大,几年前做的博世的电池,5串2并,吸尘器用的,用的特斯拉拆机电池 ...

说不定充电带平衡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不定充电带平衡功能

没有,博世的电池都这德性,不带保护板,电池自己买电池盒组装的,都没有电芯的连线,不可能平衡的

网友:
笔记本电池不使用平衡充的应该极少甚至没有吧

网友:
等大咖解惑

网友B:
大电阻大概率是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阻大概率是检流电阻

检流电阻都是毫欧级别的

楼主:
自己回复自己一下,经过测试,把其中一节串联的电芯充电30mV稳定电压,然后充满放电到90%来回3次,发现始终这一节电芯比其他高30mV左右,说明不带平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