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元收了个华光1503d电源插电报警 数码管显示故障怎么维修

楼主(2022-06-03):
大佬怎么修,有没有图纸

楼主:
到手不知怎么的不响了,这算是赚了吗

网友:
把内部电路拍详细点,自有大佬告诉你。

网友:
手机维修电源!手机拨打电话时报警!

网友:
这个应该是赚了的

楼主:
数码管显示不对怎修

拆下来用万用表测数码管没问题,电路有可能什么问题

网友:
看哪个笔画出现问题,然后再查这个笔画对应的驱动。

网友:
怎么个不对法,是缺划了还是乱了

网友:
从上段开始,顺时针数,ABCDEF,中间是G,最后是dp引用点读机的广告语,哪根不对点哪里。

网友:
数码管驱动芯片出问题。

网友:
一脸懵逼的进来一脸懵逼的出去。

网友:
换一个吧,着看不明白

网友:
那只能按线查是不是驱动IC的问题了。

网友:
一脸蒙逼地看贴,脑海中跳出一句话:“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楼主:
好了,换数码管解决

楼主:
1503d维修

前面一贴求助数码管显示问题,解决了,
换数码管后报警,然后电解电容有个烫手,拆换后插电会响一下,但是输出都有了,算是好了吧

楼主:
mmb,又不好用了,什么鬼

楼主:
修好了,找到芯片参考后找到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