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德生R818收音机

楼主(2022-06-03):
这款德生数显钟控小收音机的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拨动时杂音特别大,导致收听时声音是忽大忽小,断断续续,几乎没法正常收听广播。拆修如下:

背面有两个长螺丝,电池仓还有两个短螺丝。

该机有8个波段,数码显示频率和时间。分别是调频87-108MHz、中波525-1610khz、短波5.90-18.00MHz。

机上有5节拉杆天线,耳机插口,使用2节5号干电池。

电路板比较规整,有一个集成块。品牌机一看就是不一样。

集成块是索尼的,丝印是CXA1691BM。

喇叭是德生牌的4欧0.25瓦,音量、音质都不错。

用除锈润滑剂往波段开关里喷了几下,再反复拨动多次,接触不良的故障排除了。

显示屏内灰尘较多,撬开有机玻璃盖先用酒精棉球清洗液晶屏。

再用棉球蘸牙膏除去有机玻璃上雾蒙蒙的痕迹。钟控部分的几个按钮有几个接触不良,本想也拆开清洗一下,无奈找不到拆开的地方,只能留下点遗憾了。

剪两条细细的双面贴将有机玻璃盖与机身粘牢。

恢复原状后试听,波段开关引起的杂音已彻底消除,显示屏也清理的干干净净,声音清晰洪亮,各波段选择性、灵敏度均不输新机,完美收工!
谢谢观赏!

网友:
听FM还不错,SW几乎就是摆设

网友:
神油修这种开关或者电位器比较方便有效。
R818和我的R808外观很像,多了频率显示。

网友:
不知道这机子耗电大不

网友:
有条件还是在开关触点上涂点硅脂防氧化。

网友:
德生收音机用日本芯片音质也不错音量开关属易损件修复或换个人新的

网友:
早期的德生机子用的都是SONY芯片,收音灵敏度和音质都很好。

网友A:
数字的意思是数字显示不是数字模式

网友:
这型号收音机以前有过一台,印象不错。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双面贴应该慢慢地沾满一圈,不然今后的灰尘够你清理。

网友:
国产的有这样的做工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
屏幕旁边开关的拆机贴很多,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有个一样的,收音不错

但频率显示错误,和收到的台对不上,不知如何下手,有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现在收音机就剩下听广告功能了

网友:
记得很多年前买过一台,100多元,频率爱跑偏,不想数字机可以锁定,后来扔垃圾堆

网友:
国产的开关、按键、电位器都不耐用,经常出现接触不良的毛病,比几十年前的小日本货都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意思是数字显示不是数字模式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