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锂电池问题请教

楼主(2022-06-03):
遇上了碱性电池漏液  现在想研究下锂电池  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下  谢谢
铁锂电池有一次性的1.6v电池这个最简单直接替代  但是不知道耐用性如何

能充电的铁锂电池有两种电压  一个是3.2v一个是3.7v  问了商家3.2v的充满是3.6v论坛充电器写的充满是3.65v这能不能用呢   还有就是普通3.7v充满是4.2v  要是用4.2v的电池  设备能承受吗  有大佬试过吗  谢谢

网友:
这个充电器,在坛子里有人卖过,当时眼馋也想上车,对于3.2V磷酸铁锂电池,有专用指示灯,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你是用在什么设备,
我刚用4.1V手机锂电池,
替换了智能电表的3.6V一次性电池。

网友A:
我也用3.2V磷酸铁锂电池,主要是万用表和无线鼠标上面,我用自己组合的充电模块,设定3.6V,0.7A,充满电自动停止转灯。

网友:
3.6V不影响设备使用

网友:
万用表用5号电池的,买的一次性锂铁电池,单节价大概在5元左右。万一漏液了,把表给弄坏了,那就亏大发了。坛里有位网友用X孚的电池把福禄克的表给弄瞎了,看着我都心疼了好半天。9v电池的表用升压板加7号电池使用,再用小塑料袋包起来,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3.2V磷酸铁锂电池,主要是万用表和无线鼠标上面,我用自己组合的充电模块,设定3.6V,0.7A,充满电自 ...

对我也是打算用在鼠标跟遥控器上  这充电器就是论坛的   可是充电截止电压3.65v 卖家说截止电压3.6v有点犹豫了   大佬用的什么充电器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也是打算用在鼠标跟遥控器上  这充电器就是论坛的   可是充电截止电压3.65v 卖家说截止电压3.6v有点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686-1-1.html

我哪配叫大佬,本人小白一枚,我用就是上面我组合的稳压电源,就是操作多多少少有点繁琐,所以我打算败个成品开关稳压电源,这样装起x比较有π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也是打算用在鼠标跟遥控器上  这充电器就是论坛的   可是充电截止电压3.65v 卖家说截止电压3.6v有点 ...

3.6和3.65差距不明显,应该问题不大。当然我其实设定3.58V,少点没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也是打算用在鼠标跟遥控器上  这充电器就是论坛的   可是充电截止电压3.65v 卖家说截止电压3.6v有点 ...

放心,直接使用就行。

网友:
选第二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