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2GP ATX电源改铅酸电池充电器(可调流、防反接保护、充满自停)

楼主(2022-06-03):
有一台环形变压器的充电机,转换开关接触不良,体积又过于笨重,给电瓶充电不好用。

前段时间成功的改了一台可调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727-1-1.html
就趁热打铁再改一台汽车铅酸电池充电器,实现体积小巧,电压电流显示精准,可微调电压,可调电流,防反接保护。

1.找了一台 航嘉Hk280-22GP ATX半截的小电源,功率不大应该是180W,这台电源长时间开机高温导致电容鼓包,其它都正常。

2.参考坛友的贴子,及网络上的资料先拆除多余元件,进行调压、调流的改装,论坛里有很多教程,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3.可调压、调流改完后,加装防反接电路和电压检测电路,防反接电路是由一支PNP三极管和20N65MOS管组成。

4.充满自停电路是在原电路LM339的PG电路改的,用2脚、4脚、5脚这一组比较器,通过检测电瓶两端电压来控制2脚的高电平的输出,2脚通过一只二极管接到LM339的第8脚,第8脚为原电路各种保护的汇集点,此点高电平时KA7500的4脚高电平,保护停机。补充一下电路图d1二极管负极是接地的,忘记标注上了!

5.调试好输出电压为14.5V(基本为固定值,平时使用不动),电流手动调节,停止电压14.2V,

其实用它也就是平时给车补电,没有必要把电压设置的太高,最后一张图我也忘记是隔了几个小时,充电器自停后,电瓶的静置电压,

6.对铅酸电池的充电注意事项不是很了解,也请坛友们交流一下铅酸电瓶的科学充电方式。

网友:
围观会改装的大佬...

网友A:
车真干净啊

网友:
不错,改装教程详细,支持 一下

网友B:
铅酸电池是需要脉冲电压冲击有利于消除硫化保护电瓶。这种开关电源应该是不适合给铅酸电池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真干净啊

才收拾完没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是需要脉冲电压冲击有利于消除硫化保护电瓶。这种开关电源应该是不适合给铅酸电池充电吧。 ...

谢谢回复,有空的时候找点资料补补,老婆的车时常忘记关灯亏电,应急充一充。

楼主:
红圈里是电压调整电位器,作为电瓶充电器用基本不用调。

楼主:
为了省空间电源开关用了一个扭子开关,旁边是调流点位器,正常补电也不用调,如果电瓶亏电严重,回超功率保护,需要调小电流冲,电压上来后再调大电流。接反电池或空载开机都会保护无电压输出。风扇用的5vsb,如果接在反接保护前,到了截止电压停机后电池倒流,风扇常转,所以用的5v的供电,还好发热量不高,先这样用,有问题再找解决办法。

网友C:
这大众哪款车啊,锁车竟然不会自动熄灯?我同学的哈弗H6也是锁车不能自动熄灯,他都亏过一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大众哪款车啊,锁车竟然不会自动熄灯?我同学的哈弗H6也是锁车不能自动熄灯,他都亏过一次电了 ...

是另一台车,哈飞路宝,手动的灯光。大众的这台车最近几个月很少开,定期补补电。

楼主:
电路图d1二极管负极应该是接地的,第一张图没有连接到地,更新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大众哪款车啊,锁车竟然不会自动熄灯?我同学的哈弗H6也是锁车不能自动熄灯,他都亏过一次电了 ...

我以前的雪佛兰赛欧也不会自动熄灯,有次忘记关灯,也是亏电,直接导致电瓶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的雪佛兰赛欧也不会自动熄灯,有次忘记关灯,也是亏电,直接导致电瓶报废。 ...

其实大灯控制加个继电器应该能实现熄火关灯。主要是懒,抽时间改一下。

网友E:
防接反中的MOS管,建议换成 低耐压大电流的管子,你选的这个 20N65 查了几家的参数, 其正向导通电阻Rds(on) 都在 0.37欧-0.5欧间,压降太大了,发热也大。
用在12V上防反接,耐压有 50-75V 就足够了。比如75N05 类,它的导通电阻就只有几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接反中的MOS管,建议换成 低耐压大电流的管子,你选的这个 20N65 查了几家的参数, 其正向导通电阻Rds(on) ...

谢谢,是的,我也测试DS间压降在0.68V左右,这只管子是在一只12V 300W的电源上拆的,手里没有其它的管子,也就这样用了,找到合适的管子再做测试,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大灯控制加个继电器应该能实现熄火关灯。主要是懒,抽时间改一下。 ...

貌似现在的车大灯都有继电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现在的车大灯都有继电器控制的

比如说:钥匙启动的车型,手动大灯,加一继电器,线圈接点火开关ACC或ON上边,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联在组合开关大灯控制的回路中,实现熄火关灯,但有一点,原来可以不插钥匙开灯,改过以后只能在ACC,或ON的位置开灯。
以上只是一个想法,而且针对是普通钥匙启动的大部分车型,无钥匙进入等车型不在这个讨论范围,没有具体测试。不确定是否可行。

网友:
收藏了,得空慢慢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