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想用ESP-12F驱动1602屏,可手上的都是5V。请问有没有什么便宜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2-06-03):
想用ESP-12F驱动1602屏,可手上的屏幕都是5V的。请问有没有什么便宜的解决方案。谢谢了

网友:
用电平转换芯片
或者用三极管?

网友:
胆大的I/O加电阻1K直接连1602引脚,或加电平转换:http://news.eeworld.com.cn/mcu/2015/0119/article_18083.html

网友:
电平转换模块很便宜啊。另外还有种1602转串口的模块,可以直接串口驱动

网友:
某宝上买这种模块,很便宜:(搜索关键字: 2/4路 双向电平电压转换模块板),
其实吧, 买个3.3V的1602液晶屏也花不了多少钱,还省得折腾

网友:
优信就有双向转换小板,8通道的

网友:
还有买个LCD1602的I2C转换板,减少了IO占用,就是这个板现在太贵了,原来才一二元,现在平均五元了

网友:
直接驱动就可以了,3.3v输出到5v直连,5v输出到3.3v适当加个电阻限流,io的高低电平能在接收端判断出“H”,“L”就可以了,就是说输出的正负电源能在接收方的电源1/2,一半的上下,就可以,0v小于5v的1/2,3.3v大于5v的1/2

网友:
5v给1602供电。esp用3.3ldo。io口串联200欧电阻。不放心的话,io口加个3v稳压管。

网友:
换12864吧  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