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额定500W电脑电源-金牌80Plus认证做工

楼主(2022-06-03):
拆开电源...清灰..居然灰尘很少...温控风速真好

电源配置参数
PFC类型:主动式

转换效率:92%
90-260V(宽幅)

实际使用..碰过一次供电低压(变压器输出),,电脑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机箱加海棉,比啥都强。

网友:
是不是效率高的变压器都小

网友:
不错,用了固态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
感觉没有500W。。。

网友:
做过不错,居然是松下的电容

网友A:
这种散热器,总感觉有些偷工减料,没人反驳吧。500w,是不会这个散热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散热器,总感觉有些偷工减料,没人反驳吧。500w,是不会这个散热器吧。 ...

这散热器挺厚实的,怎么偷工减料了?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电源

网友:
很优质的电源,500W用到390uf的厂家不多…… 不过,这标题好像有点歧义:金牌电源肯定不是80%效率

网友:
我一直用先马金牌500W,应该有六七年了,还很稳

网友:
整体做工不错,布局挺规范的,走线也挺规整的,主电容松下大电容。虽然我对台达情有独钟,但还是想问一下这个什么牌子电源

网友:
电源一般吧,找好的对比一下

网友:
做工不错 部分使用固态电容

网友:
pfc是主动的,没有看到水泥,铁片的被动pfc

网友:
DCDC,感觉是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