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HG8245光猫和电信的HG8245光猫是同一个东西么?

楼主(2022-06-03):
同样都是gpon设备,
电信的HG8245和移动的HG8245有区别么?
这两者支持互换使用么

网友A:
可以的,你要看看各自运营商的认证方式,还有是否绑定MAC

网友B:
硬件一样,固件不一样,特性不同,可能兼容,有些功能点不互通

网友:
可以互通 固件可能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的模板不一样

网友C:
可以的,只要技术到位,一个光猫通杀三家运营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只要技术到位,一个光猫通杀三家运营商

你的猫通杀过几家运营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一样,固件不一样,特性不同,可能兼容,有些功能点不互通

固件为什么不弄成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要看看各自运营商的认证方式,还有是否绑定MAC

光猫有mac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猫通杀过几家运营商呢

同款光猫有人已经测试移动和电信了

网友:
同一样的东西,可能要手动配置数据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硬件,固件和部分订制管理机制不同,部分运营商会内置一部分远程管理工具在固件中。

网友:
华为的光猫找使能工具补全shell,开telnet,修改hw_boardinfo、hw_boardinfo.bak文件,可以改华为原厂界面,也可以改电信、联通、移动界面,光模gpon epon 也能改,运营商绑定的mac、sn都能改,一般情况下,你打电话让装维师傅解绑老光猫,绑定新光猫都是没问题的。网上教程一搜一大把。
例如:
华为界面:
obj.id = "0x0000001a" ; obj.value = "COMMON";
obj.id = "0x0000001b" ; obj.value = "COMMON";
obj.id = "0x00000031" ; obj.value = "NOCHOOSE";

联通界面:
"0x0000001a"  = "COMMON";
"0x0000001b"  = "SHCU";   默认上海联通 (省份名称缩写的大写字母+CU)
"0x00000031"  = "CHOOSE_UNICOM2"

移动界面:
"0x0000001a"  = "CMCC";
"0x0000001b"  = "CMCC_RMS"
"0x00000031" = "CHOOSE_CMCC_RMS";

电信界面:
obj.id = "0x0000001a" = "E8C";
obj.id = "0x0000001b"  = "BJCT";   默认北京电信  (省份名称缩写的大写字母+CT)
obj.id = "0x00000031" = "CHOOSE_XINAN";

网友(2023-01-28):
我有个8245。光猫上没有任何运营商的标识。我刷了好几套固件界面基本都一样,就211版的固件界面不一样,我的光猫在移动网下用过。在联通也用过。现在用的电信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