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烧水壶改可控硅控制,为蒸汽开关增寿

楼主(2022-06-03):
电水壶1600瓦,
蒸汽开关易坏,
因此萌发了改用可控硅來控制的想法。

可控硅电路,放在手柄內

蜂鳴器報警电路,放在底部內

当蒸汽开关跳开后,
若可控硅因为高温失控,
而无法关断时,
蜂鳴器会响起来,
发挥報警作用。

网友:
全手工洞洞板焊接,牛X

网友A:
下面很容易进水的,安全吗?

楼主:
补上电路图纸,
有兴趣的坛友,
可以仿制。

网友B:
看起好很危险啊,水汽,高温,热容胶

网友:
做工挺差的,国产里面格兰仕、志高、长虹这种算做工差的,品控也差,个人觉得国产牌子再差再差不能低于美的、海尔、格力。像这种小家电,我觉得还是米家做工更好点,温控也至少是Strix进口的,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好很危险啊,水汽,高温,热容胶

沒事,因为底部的电路板,
距离发热盘还有一段距离,
接触不到高温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很容易进水的,安全吗?

安全的,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
太牛了...学了

楼主:
补充一下,
可控硅温度高了,
易失控,
所以,散热很重要,
刚开始我只加了二个散热片时,
烧半壶水时,不会失控,
但烧一整壶时,会失控,
加到三个散热片时,
烧一整壶水,
可控硅也不会失控了。

网友C:
底盘处容易进水,注意安全哦。

网友:
"蒸汽开关易坏" --- 加水超限的恶习罢了

网友:
容易坏是因为牌子差了点,买个稍好点的也不贵,无论水壶材质或者配件质量都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盘处容易进水,注意安全哦。

沒事,
烧水壶是放在电源底座上的,
距离积水台面,
还有一段高度差的。

网友D:
那个开关很容易坏吗?怎么我家的从来没坏过那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开关很容易坏吗?怎么我家的从来没坏过那个开关。

那个开关烧水时,
有大电流,
普通的烧水壶,
用的铜接点,
比较易坏,
你们家的烧水壶,
可能用的是银接点,
比较耐用。

网友E:
底盘处容易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盘处容易进水

沒事,
烧水壶是放在电源底座上的,
距离积水台面,
还有一段高度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全第一

谢谢提醒,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沒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