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到了,风扇挂了

楼主(2022-06-03):
天气越来越热,拿出第二把风扇,用了五六年的美的风扇,结果发现开机不转了,按键正常,遥控正常,摇头也正常,就是不转,于是开拆。。。手拨动扇叶可以正常转动,换了电容后故障依旧,难道是电机坏了?请问大佬们换什么电机好?

网友:
天气热了,电机坏了

网友:
首先加润滑油,其次换电容,问题依旧,可能是铝线电机,时间长了氧化,启动绕组线断了。

网友:
换无刷电机

网友:
启动绕组绕组烧了,估计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
还是买铜线电机的吧!铜的经用

网友:
我一般是搜索风扇型号找原装的电机更换因为其他电机可能外形尺寸不一样。

网友:
可以量一下线圈坏没坏?

网友:
我家几年前买的小风扇,今年莫名其妙的就坏了,开关和定时时都量了通电,通上电后播扇叶,就和没通电一样,有时电机坏了,播扇叶时,会有助力,转子不动,

网友:
夏天还是空调最舒服了。

网友:
这个6dr可能电机整批都有问题,手头买了一个,也是换过了杂牌电机的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故障,什么都正常就送电机不转,测试电压也没问题,怀疑电机坏了。不过着急用,就没继续修。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B:
这种首先要怀疑是不是滑套润滑油干了导致卡死,拆开清理转轴与滑套上新润滑油看看。

网友:
看外壳原理图,绕组上有温度保险,测下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首先要怀疑是不是滑套润滑油干了导致卡死,拆开清理转轴与滑套上新润滑油看看。 ...

我去年也有把风扇不转,拆开加润滑油后正常了

网友:
美的风扇电机保修十年,别什么都自己动手……

网友:
加润滑油  肯定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故障,什么都正常就送电机不转,测试电压也没问题,怀疑电机坏了。不过着急用,就没继续修。 ...

电机保修十年,你们都不看政策的吗

网友:
换滚珠轴承电机的,我之前换过两三台电扇,用几年连润滑油都没加过,还是正常的,噪音也不大

关机后还能转很久,有时候外面有风,扇叶都能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