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些针,用来DIY表笔怎么样?

楼主(2022-06-03):
这些针,用来DIY表笔怎么样?中兴2400拆的,绝对是镀金货。

网友A:
把尺寸发出来才好探讨

网友:
通讯电源的底座吧?

网友B:
要看尺寸吧?我还是喜欢用尖头,这头貌似还不够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尺寸发出来才好探讨

总长16毫米,压接,一端有10毫米,厚1毫米,质刚不易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尺寸吧?我还是喜欢用尖头,这头貌似还不够尖

主要是镀金,可能导电好啊,呵呵,测测直插的电子元件还不错的,做好点,保证没线阻。

网友:
想知道怎么连接上,把头磨的尖一点好用

网友:
手工活好没问题。

网友:
金灿灿的,镀层挺厚啊

网友:
这个不错,头子还得魔尖,

网友:
磨尖?那可是镀金的!一打磨表面的金子就没了!

网友:
1cm 贴片式电路可以了,双面板插件多的就短了点。

网友:
可以的额,非常的棒的

网友:
金子应该用来打戒子吧?何况这么粗的笔尖,测不了贴片和密脚螃蟹。

网友:
镀金的就可以考虑,只要不氧化的都可以

网友C:
这是什么设备的排插?

网友:
镀金的真是好东西

楼主:
是后面的,大的孔是输入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设备的排插?

中兴2400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