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固态sp580 120g现在不读盘,帮忙看下哪个主控芯片

楼主(2022-06-04):
威刚固态sp580 120g  现在不读盘,短接以后下载哪个量产工具求大神指点,谢谢

wechat_upload1654280528629a5150ad27e
wechat_upload1654280531629a515339ba3

网友:
2258h  看着像

网友A:
可能是2258g之类的

网友:
我有个同款 是2258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2258g之类的

打开量产工具说明,pretest选3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2258xt,不过不好开,容易报tran adj之类的问题,究其原因就是颗-粒-已-经-快-废-了~~~~~
等等等、、、、我收回我刚才黄色部分的话。。。草率了,仔细看是PFG11,这个颗粒用58XT工具还是可以挽救一下的,虽然体质不咋地但是也比矿渣下来的NV837强,如果是正片NW837就真歇菜了

网友:
用这个开,记得采纳

网友:
威刚固态一生黑,基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