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20pro开机进系统后死机白屏出现Fastboot&rescue mode

楼主(2022-06-04):
邻居的128G华为mate20pro,在官方扩容256G了,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开机死机,拿到后故障可复现

拆下主板,官方扩容256G,与苹果一样,他们是换的UFS存储芯片,维修界叫字库,类似于之前的EMMC

拆下东芝UFS,除胶植锡后焊回,重焊后故障依旧(未拍故障图)

根据华为手机的通病故障,这类开机死机、开机定屏、进恢复模式等,大多数都是用鸿蒙系统后CPU温度更高产生芯片虚焊等问题(安卓系统温度相对要低点,但也有此类问题),拆下运存DDR上盖及CPU先,CPU底部有黑胶的

主板CPU焊盘处理干净

植锡好CPU与DDR,DDR运存维修界也叫暂存

焊前合影

先焊CPU,再焊DDR

装机测试,正常开机不死机白屏了

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未出现问题,完美修复!

END

网友:
几大件全拆下,感觉这么轻松呢

网友A:
我觉得不祸害机台是学不会这个的
特别是温度手法等等
几个大件都撸一遍还不失败,不是业余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祸害机台是学不会这个的
特别是温度手法等等
几个大件都撸一遍还不失败,不是业余水平了 ...

像楼主这样的的确是业余水平,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用户才是专业水平——专业换机,绝不动机

网友:
虚焊了为什么要拆下来重焊,加热到锡熔化了不就行了?

网友B:
华为官方不是提供了一段时间的保修时间吗?更换大硬盘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官方不是提供了一段时间的保修时间吗?更换大硬盘后。

官方一般保90天,换个电池都保90天的

网友:
这真是技术活,能找到毛病,又大卸八块复原修好,羡慕!

网友C:
骑马过海,这样设计真的是脑袋给踢了!

网友D:
唉,这个的通病,被你修好了,我的手机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骑马过海,这样设计真的是脑袋给踢了!

板位置不够,只能这样骑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这个的通病,被你修好了,我的手机也是这样的

可以寄修的,有一定机会可以修好

网友E:
手握同款瑟瑟发抖。抖音之前刷视频都是升鸿蒙之后cpu虚焊。官方售后让换主板。实际只要重新把cpu重新补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握同款瑟瑟发抖。抖音之前刷视频都是升鸿蒙之后cpu虚焊。官方售后让换主板。实际只要重新把cpu重新补焊就 ...

售后基本不修主板的,都是换换换

网友F:
这样看来鸿蒙还是比较吃cpu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看来鸿蒙还是比较吃cpu

比安卓要差

网友:
难度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