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榨干TORMIN氙气探照灯35W性能-完美升级16.8V7.5Ah锂电池组

楼主(2022-06-04):
中国好坛友早些时候送了我一个手提氙气探照灯和一个磁吸氙气探照灯,原配是12V镍镉电池组,电池早就失效了。
坛友给改成了4串2并锂电池组,16.8V4AH,而且升级了安定器,35W性能确实牛掰。可惜电池锂电池也老化只剩2.68Ah容量了。
每天晚上都得用它,续航一个小时左右忍不了,趁端午节休息给它升级电池。
水汪汪的玻璃反光碗特别亮,秒杀我手里的一切LED手电筒,毕竟人家是探照灯。。。。。

拧开反光碗,露出氙气灯,侧面有个微动开关,必须拧上反光碗才能工作,因为光线实在是太热了,没有反光碗受不了。

微动小板上还有个干簧管,与手电筒磁吸开关耦合,褐色的就是锂电池包,中间体积最大的就是安定器,驱动。

磁吸开关,磁铁旋转开启干簧管,完美防水,寿命杠杠的!

断开控制板的各种连线,氙气灯属于高压,接头都是硅胶密封圈高压线

抽出电池组和控制板以及安定器,留下空壳

包裹严实的是4串锂电保护板一体控制板,干簧管与微动开关串联后连到控制板Key,导通才有输出

黑色大疙瘩就是安定器,也就是氙气灯驱动器,铝合金外壳,贼厚实,占了内部一半的体积

给高压接头来个特写

保护板控制板一体裸一个,带被动均衡功能

屁股底部的充电孔,可惜没有原配充电器座,充电不方便,改

壳子内部塑料很厚实,打胶防水一流

从底部钻孔,安装DC圆口插座防水

这个外壳塑料太厚了,卡了几次钻头,总算开孔8mm完成,1mm钻头定位,3mm扩孔,宝塔钻头最终成型

给新的充电口焊线,套热缩管

另一端与原充电口线并联,套热缩管

觉得自己棒棒哒,完美

保护板背面是充电线,和3根电芯cell检测线

分离保护板和电池组,坛友组装的时候用铜编织带焊接,4串两并,手艺真不错,要是我估计焊漏液了

给铜编织带一个特写

用美工刀剥离铜编带,烙铁不给力,这么大焊点我没把握完美拆焊,还是冷兵器好使

用美工刀隔开焊锡挺轻松的,也不伤电池

最终得到8粒衰减老化的电芯,每个电压都是完美4.2v,看来保护板均衡功能是OK的

下面开始研究如何升级电池,内部空间实在有限,横着摆只能四串2并

竖着摆最多只能8+1,9粒

9粒的话可以三串三并,12V给安定器也能用,但是无法放尽电池的能量,截止电压太高

最后试了一个办法,底部竖着摆4粒,上面摞起来4粒,侧面再各加两粒,一共12粒18650,正好利用反光碗外圈的空间

晚上干起来,点焊机搞起,三并,4串,焊接底部层

焊接第二层,固定保护板,焊接平衡线

比划一下侧面的第三层,空间很紧

焊接最后一串,还是三并,镍带裹胶带之后绝缘

固定,继续点焊

最后费了好大劲总算装进去了,内部挤得死死的,结果还不亮灯,想起来充电激活一下,完美

老化的电池,只剩2.68AH了,用0.47A小电流充电,内部平衡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数据清零,给新电池充电试试看,理论上是7.5AH,需要充16h,电芯点焊前都是3.6V,等明天下午6点钟左右才能充满,到时候看数据吧。

经过这次折腾,升级了防水圆孔充电座,升级了电芯,续航3h没问题哈哈。
最后再次感谢中国好坛友的赠送,这个探照灯真的太亮太好用了。

楼主:
感谢中国好坛友的探照灯-远帆ZW6620氙气灯高亮40W-已编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920-1-1.html

第一个磁吸探照灯

网友:
这个利害啊

网友A:
折腾好了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B:
每天晚上都要用,请问大爷在哪里值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好了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唉,看着量不大,干起来特别费事,这种异形电池组塞进狭小的空间。
不过这都是粗活,专家那个迷你充电宝是精细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晚上都要用,请问大爷在哪里值守

大爷晚上有活哈哈

楼主:
续航跟LED探照灯比起来还是短了点,好在够亮

楼主: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看着量不大,干起来特别费事,这种异形电池组塞进狭小的空间。
不过这都是粗活,专家那个迷你充电宝 ...

嘿嘿体会到了吧只有真正动过手才知道一次完整的diy有多么的不容易,活儿都是越干越精的,需要长期积累经验,慢慢来。不过有些水货自己从来没干过活儿,四处乱窜看到谁谁谁d个什么只会轻飘飘的不屑的说些自认为很牛x的yy的不着边际的蠢话,就好像他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一样,实际他连自己的扣子都不会扣~

网友C:
这个安定器应该是车上用的,如果是给手电专用的话应该没必要这样做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安定器应该是车上用的,如果是给手电专用的话应该没必要这样做防护

这个探照灯是防爆的,可能要求高一点,不过现在这个安定也不是原装的了

网友D:
不错,纯纯的清晰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体会到了吧只有真正动过手才知道一次完整的diy有多么的不容易,活儿都是越干越精的,需要长期 ...

以前都是简单小改,这次搞灯太费事了,前后用了近6h,人工费算下来得好几百了
那些叉腰指点江山的就不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纯纯的清晰思路

谢谢捧场,瞎折腾玩玩

网友:
看插头就知道车用安定 还有体积更小的 可以升级下

网友:
这个DIY工程不小,大功告成,考验技术和毅力。

网友:
作为一个手持设备,功率也太大了,整体也比较重,做自行车灯还不错

网友:
这个会不会亮瞎钛合金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