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电子书阅读器有必要买吗,考虑用平板代替行不?

楼主(2022-06-04):
价格不便宜,考虑用平板代替行不

网友:
我的电纸书是专门用来看小说的,主要是看推理悬疑类的。

如果经常阅读而且时间久,还是电纸书好,优点是省电、相对不伤眼。

网友:
你先先用平板替代,以后感觉必要再换

网友:
阅读电纸书好,功能数平板多。

网友A:
我买的是小米多看电纸书Pro

网友:
用途单一,换平板

网友B:
没必要

买个二合一的平板电脑,实用些

网友:
因人而异。如果你是读书迷,则用电子书为好。对眼睛伤害小。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就用平板替代。毕竟平板的功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

买个二合一的平板电脑,实用些

二合一比如呢

网友:
还是用平板吧

网友:
电子书的卖点,是它的【墨水屏】,长时间看书不伤眼睛,要不然比平板贵、且功能单一还有人买。

网友:
手机多好,想看就看,想听就听,还能定时和选择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小米多看电纸书Pro

体验怎么样?也能象手机上的多看系统一样划重点,阅读笔记吗?

我用的是kindle4刷多看系统,但是现在无法登录多看账号了。我手机上的多看书籍都无法在kindle中阅读,特别是多看阅读的笔记无法复习了。

网友:
如果只是看看中文电子书那无所谓哪个,如果要看外文的要带翻译的话还是用平板吧

网友:
有段时间特别想买,但仔细想想后感觉回来就是泡面盖子而已

网友:
电纸书好,优点是省电、相对不伤眼,可以买二手的

网友:
买了kindle 两年了,就看了几本电子书,大多数闲置,还是用手机方便。建议买个二手的200左右的kindle先试试,不喜欢或者不习惯再卖掉

网友:
电子书对眼睛伤害小。

网友C:
买吧,好用的很,可以静下心来,认真看看书,还是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吧,好用的很,可以静下心来,认真看看书,还是蛮不错。,

不习惯,不能网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