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简单解决餐卡消费机低电压报警

楼主(2022-06-04):
使用快五年的餐卡消费机低电压报警,电源指示灯正常,预警是充电部分故障。带回拆机,目测充电部分无元件损坏,电源抽头有9伏输出,但主板插口正极无9伏电压。用手捏住插头抽插几次,插入状态下再转动几周,恢复正常。

经验:厨房油烟重,环境恶劣,使用年久的此类故障,可在现场多插动,转动几次插头,解决解除不良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接插件的接触不良,类似电脑的内存条接口,我遇到电脑中途死机或开不了机,首先就是拔下内存条,用干净的白纸擦拭金手指后再装回去,十有八九故障消除。

网友:
脏污引起的假故障,根除得直接焊在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