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压力锅换底部温控开关

楼主(2022-06-04):
这电饭煲最近煮饭有锅巴,怀疑是底部的突跳式温控有问题了。买配件时先没拆机,按型号搜的。

买了个my-cj50d。断开温度也是140摄氏度。买回来用火烤,没听到跳开的声音,用万用表测通断,也没断,阻值有变化。拆了后,发现是my-ch60f的。

拆下来的这个,也没突跳。其他店买的ksd302 130摄氏度的,用火烤,会有突跳的声音。

换上这个cj50d,煮饭还是有锅巴。

网友:
保温开关控制锅底温度60-80度。

网友:
现在的电锅还能用烧水的方法调试吗

网友:
这是换了还是没换呢?

网友:
没拆过,第一次见,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换了还是有锅巴,还得再查找原因和元件的正确与否

网友:
隔水蒸绝对没有锅巴。

网友:
感谢淘宝的低价包邮 让大家的坏家电继续使用

网友:
磁钢控温是温度达到失磁释放触点,而限温开关是双金属片式在温度达到时形状跳变断开触点(有明显跳变声),前者释放触点后不能复位~是老式电饭煲的模式,后者双金属片在温度下降后自行复位~电饭煲保温模式,一般微处理器版电压力锅没见用这2种控温方式的,而采用热敏电阻控温的多~所以楼主应该查实控温模式再采取合理应对。

网友A:
这不是温控的,是超温保险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温控的,是超温保险用的。

感觉不是超温保险这么简单,应该煮饭的时候也会动作的。我亲戚跟朋友在工厂直接拿了电压力锅,飞鹿的牌子,煮几次饭后就突然夹生了。她打电话给朋友问怎么回事,朋友给她寄来一个锅底温控,然后我帮她换上,煮了一锅饭就正常了。

楼主:
那就可能是淘宝买到假配件了。底部这个控温,就是突跳式的,有看到过拆机。里面其实就是卡了一个类似ksd302这样的温控

网友:
我拆过压力锅中间这个,是温度传感器,感觉还是电路板问题,跳迟了,温度超了!

楼主:
12ch402a 这款很简单,定时就一个延时扭动开关。没有电路板。控温全靠底部这突跳式温控。另外有个压力开关

网友:
到废品店拆个回去换,这个废品店很多。

网友:
看原来的是什么 ,换上一样的就对哦

网友(2024-06-10):
实际上,理解,问下TB专业的卖家就知道了